ATX-300P4-PFC,加负载保护

楼主(2010-12-10):
有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外观没有什么明显的烧毁痕迹,只有一个330uF/200v鼓包,两个一起换新的。

通电测量7500B电压(电源插在主板):1(0.07v),2(4.8v),3(0.06v),4(4.4V),5(1.65v),6(3.7v),7(0),8(0),9(0),10(0),10(),11(2.4v),12(16v),13-14-15(5.1V);绿线(5.3v,不插主板时是3.8v),紫线(5.3V)。

主板启动后7500B的电压:1(4.9v),2(4.8v),3(3.9v),4(0V),5(1.65v),6(3.6v),7(0),8(0),9(0),10(0),11(2.6v),12(36v),13-14-15(5.1V),16(1.8v)

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后,那个12脚变为32V了,风扇旋转,各输出电压正常。

单单接主板(不接外设如硬盘,光驱)启动,那个12脚变为37V,AZ7500B几分钟后发热很厉害,7500B旁边一个47uF/50v的电容也有些热,不知是否AZ7500B烧了。
现在问题是:主板只装CPU,内存,硬盘(不装显卡)启动时, 只见电源风扇转动一下就停了,不知是否过载保护?

IC在线阻值:请各位看下IC有问题否?
AZ7500B:1(3.7k),2(7.4k),3(10.9k),4(9.5k),5(10.5k),6(10k),7(0),8(1k),9(0),10(0),11(1k),12(3.5k),13(3.8k),14(3.8k),15(3.8k),16(6k)

AS339P:1(8k),2(6.9k),3(4k),4(10.5k),5(8.9k),6(10.5k),7(13k),8(10k),9(13k),10(10.5k),11(13k),12(0),13(2.5k),14(11k)
LM339待机电压:1(0),2(0),3(5.2v),4(1.3v),5(0),6(1.3v),7(),8(0.86v),9(0),10(1.3v),11(0),12(0),13(0),14(0);
LM339启动后电压:1(0),2(0),3(5.2v),4(1.3v),5(0.57v),6(0),7(红笔一碰就停机了),8(0.87v),9(3.7v),10(1.3v),11(0.55v),12(0),13(4.4v),14(3.8v)

楼主:
不知我发文是否要转换Big5码?

网友:
有看沒有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在不插主板的情形下應該要在5V左右~3.8V的壓降過大了~
這要檢查在脈衝變壓器附近的電容有無問題~

AZ7500附近的47uF/50V的電容如果有發熱情形
應該可以先換下電容試試~基本上IC的電壓沒什麼大問題~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CDSEMI/AZ7500B.html

若在於上電後風扇轉一下就停~應為主板短路啟動保護或ATX24PIN只插上20PIN
1.先將電源上電~空載測量各線串口電壓為何~3.3V 5V 12V 5VSB -12V
2.如電源沒問題~則要排除主板CPU附近4P電源串口12V有無短路
(電錶測4P串口時~錶棒測試開始有短路情形約3秒電容放電完不能維持短路)

一一排除各部點~將好的先規劃出來~這樣才有辦法進行下一步的測量~
既然電源有拆了~就先將電源試好~再來排除主板是否有問題~

楼主:
電後風扇轉一下就停--这个是加挂硬盘后才停机的,单接主板最小系统不会停机的,应该不会是主板(是815芯片组)问题吧?我没装显卡,不知显示正常否,但是CPU风扇是正常转动的。

注:刚才试接显示器,没有显示,可能主板没有启动,CPU风扇转动。这个主板很古董了是收藏品,我也不知是好还是坏的。不过我的问题是要修好电源,主板不过是用来证明能否正常加电。

楼主:
按楼上做法:通电空载启动电源,
20PIN上的电压:橙色线为3.6V,蓝色线为-10V,白色线为-4.3V,红色线为5.4V,灰色线为5.4V,黄色线为12V,紫色线为5.4V。

各输出线电压:红色线和黄色线跟20PIN上的电压一样。

另外,初级的散热片在空载情况下一般是否会发热很烫的?我的电源在空载十几分钟后摸它很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圈起來的小電容換一換吧 !! 其他的電容順便測一測 !!

楼主:
那些小电容有什么名目吗?jeanshyen 能否解说一下?

等下午下班后再换小电容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說實在的我不是很清楚 !! 真正的原因 !!

只是我遇到好幾次都是如此 !!

所以才建議你換掉試試 !!

那真正的原因可能要請有設計過交換式 Power 的高人出來指點了 !!!

楼主:
完了,我真不是学修理的料,今晚换完那三个小电解电容后,故障还是没有变化,于是我想:人家7500B的12脚的电压都没有三十几伏那么高的,就跟着线路找找看,想找出原因,无意中在图中红框范围内红笔不知碰到哪两个元件脚短路停机了,之后短接绿线可以启动,但接主板启动时只见风扇动一下就停了,之前是加挂硬盘时风扇动一下停机的,现在好像故障扩大了,连主板也带不起了。

对了,7500B的12脚的电压在通电和短接启动后都是一样的15V没有变化,可能是哪个管子坏了吧。

网友:
完了,我真不是学修理的料,今晚换完那三个小电解电容后,故障还是没有变化,于是我想:人家7500B的12脚的 ...
引用 楼主:

[人家7500B的12脚的电压都没有三十几伏那么高的 ]

這是不太可能的 , 一般會在 12 ~~ 15 v 左右 , 很少超過 15 v 的 !!!

[7500B的12脚的电压在通电和短接启动后都是一样的15V没有变化]

可是你這段又寫著 电压在通电和短接启动后都是一样的15V没有变化

這是正常的 本來就應該 不會有變化了 !! 這是 IC VCC 的電源電壓 !!

不管起動與否都要維持在 12 ~ 15v 之間 !!!

我還是覺得是電容的問題 , 你後段輸出的那些電容你有測過嗎 ???

不能光看外觀 , 一定要拆下來測試才可以 !!

這電路圖請參考 !!

楼主:
“7500B的12脚的电压在通电和短接启动后都是一样的15V没有变化”,这里之前量的电压在通电后和启动后的电压是不同的,之前量的电压是:通电测量7500B的12脚电压15~16v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后,那个12脚变为32V单单接主板(不接外设如硬盘,光驱)启动,那个12脚变为37V

但是上次测量时不小心短路后就变成了“7500B的12脚的电压在通电和短接启动后都是一样的15V没有变化”

楼主:
谢谢了各位大大的指导,不过我过段时间要到外地去了,没空再研究这个垃圾电源了。到时什么时候有空修好了,再把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2011-04-27):
前几天给一个师傅检查了一下,说可能是12V输出的电容耐压小了,用的是10V的电容。这个电源本来就是人家给我的,不知是否之前人家用主板电容换了,所以耐压小了。晚上试试用12V的电容换上看看。
注:就是在三个大的电容旁边有个比较矮的电容。

楼主:
还是不行,单挂一个硬盘,电源风扇转两下就仃了。在空载启动后测量各输出电压正常。
刚才又把两个大电容拆下来测量,发现标称330uf的容量少了一点,一个是267uf,一个是245uf。

楼主:
另外,顺便拆下大电容旁边的两个电阻下来,测量发现一个有阻值(10K),另一个无论是打什么档位都测量不到阻值,看来是击穿了吧,外观没有烧焦,只有露出一点金属。

网友:
應該與330uf200v電容無關
檢查AZ7500與AS339附近的電容

网友:
"发现标称330uf的容量少了一点,一个是267uf,一个是245uf。"誤差都超過10%,換掉吧。另外你說的它旁邊的電阻一個是10K,另一個無阻值,是指R2及R3嗎?如是,它們是100K,差異過大,建議換掉為上。

网友:
這裡有一篇PO文,您參考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D%E5%95%8F%E9%A1%8C

楼主:
终于解决他,是7500的第八脚相连的2.7K的电阻(有一堆胶那里)也就是电路图上编号为R65烧了。更换后可以挂负载硬盘,光驱和主板后正常启动电脑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是很好的經驗,恭喜完修。

网友(2011-06-05):
真是精彩啊~謝謝。也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