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尹西屋洗衣機 LA-95XTV 無電源

楼主(2010-12-10):
先挖出面板旁兩個小蓋板 再拆螺絲

面板要向右推可鬆開 開始不知道 向前挖出 卡榫有受損

拆面板

拆面板

觀察基板 有一電容器凸起 封膠有裂開

電路板

電路板

查服務站 太尹西屋好像不在了

網路看到說是聲寶代工的

打電話去聲寶 報了控制板型號 查電腦-有 2170元

買回 裝上 ok
(倉管人員有送電給我看 保固說只有一個禮拜 他們服務人員換有3個月)

网友:
先挖出面板旁兩個小蓋板 再拆螺絲

面板要向右推可鬆開 開始不知道 向前挖出 卡榫有受損

觀察基板 有一電 ...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先買電容來換換看,
有換有機會,
站上也有類似實例參考,
說不定花個幾塊錢就ok了!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這類東西控制板都有上膠ㄝ

网友:
電容換一換說不定就完修了.....
原廠賣到2千多阿.....
要是請服務人員或是店面人員來換...報價至少都3千多了吧..
難怪最近洗衣機的電腦版價格這麼好..
我上次才拆了一台東芝的放到拍賣在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034903252

這塊也是爆電容被我修好的..只是~~客戶用了1年多...改換軸心故障...
我把它給分解掉了...過陣子我再把拆解流程給大家看~~~
我還打算把軸心拆了..讓大家看看真正的故障..

网友:
把電容器更換新品即可完修

网友:
可惜啊!為何沒有先上論壇詢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多花了2000多元

网友:
可惜啊!為何沒有先上論壇詢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多花了2000多元
引用 网友B:

嗯....
洗衣機的機板都有上膠.
電路板銅箔那一面摸不到, 焊不到.
拆電容下來, 不小心會把電容的腳也拆掉....

不知道有大大有方法可以"去背"去膠?
不是用PHOTOSHOP喔!!

楼主:
有人挖的起來 有人挖壞了 這個壞的 有空再挖看看

网友:
嗯....
洗衣機的機板都有上膠.
電路板銅箔那一面摸不到, 焊不到.
拆電容下來, 不小心會把電容的腳也拆掉 ...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看:

网友:
疑....
我原本以為背面也有膠說.
請問滷大. 回復時都用哪一種膠.
防水性會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用矽力康簡單糊上,
再貼一片鋁箔紙!

网友:
我是用熱水器附的銅管    用瓦斯爐燒一燒         再從基板後面蓋下去     又不會傷到基板

网友:
sp大是說開洞的方法?
看起來的確不會傷到板子.
那補洞也是用矽膠嗎.

网友:
在下上次挖過一次一樣的機板.
背面一樣有膠,只是比較薄....
在下喜歡滷大的方法,因為那個鑽頭只會破壞塑膠底殼,當鑽到膠時,因為膠很軟,不要用力壓是不會把膠弄開的.
至於在下的洗衣機後來是買到殺肉的機板來換,那個殺肉的板子也是換過電容而已,不過背面沒有開洞,只有割開U字形狀,然後翻開而已...

网友(2011-01-17):
正常還是只用美工刀而已吧!
自製的工具....不夠完美
要花大錢的工具.....不常用=浪費
n_n

网友: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此電容器我曾經換過.可惜無效!
不得已.還是訂購新的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