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BGA植錫球問題

楼主(2010-12-10):
我有一塊芯片想植回錫球
但沒有適合的鋼網
只有用萬用網,但是網比芯片大很多
一烤網就變形..錫球就全移位
各位大大可以教我一下解決方法嗎
另外我只買了無鉛錫球
全部板都用無鉛的可以嗎,還是有鉛的一定要用回有鉛
無鉛的一定要用無鉛
煩請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
您好 ~  拆下的晶片(無鉛)  可用有鉛的錫球迴焊  是OK的  !!  但若您只有買無鉛的 就看您囉 !! 有鉛的 溫度不用高 ..且有鉛的錫球也便宜一點呦 ^^

您買的萬用網  對方有說可直接加熱嗎 ??   若可直接加熱  有可能您熱風槍(或是BGA)的風口太近 .... 稍微離遠一點看看  一般大都離芯片一公分左右的距離 .... (可慢慢拉遠看看)

建議您   看看能否買芯片專用的鋼網會好一點   也能省一點錫球.... 也不容易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