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A-8S648FX-RZ無法開機!

楼主(2010-12-10):
新手發問?
求救!GA-8S648FX-RZ無法開機!
今日早上要開機來PIGOO逛逛,
結果按電源後約3~5秒,
就聽到嗶嗶聲,
無法開機,
關掉電源後把記憶卡搖一搖,
可以開機了,
但是我的記憶體只剩256MB(DDR400),
記憶卡沒問題,
3個插巢都試過只有靠近CPU那一個讀得到!
請問是可修還是........還是要換PC了!

网友:
先把記憶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下, 可能就好了..

另外也可檢查插槽內的接觸 PIN 有無異樣..

楼主:
先把記憶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下, 可能就好了..

另外也可檢查插槽內的接觸 PIN 有無異樣.. ...
引用 网友A:

都試過了還是沒用!

网友:
滷大,看手頭是否別的記憶體測試看看,
可能是記憶體故障也說不定...

楼主:
OK了,阿國的1G記憶體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