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誰有光纖硬碟的卡及排線?

楼主(2010-12-10):
tony6605版大有幾個SCSI的硬碟在我這裡測試,他其中有兩個硬碟是ST373307FC,這是光纖硬碟的介面,以前的客戶有人使用光纖硬碟,但是也沒去注意有什麼不同,請問大家你們有誰使用過光纖硬碟?或是手上有卡及排線可以借我天,我想趕快測好後還給tony6605,因為已經拖好幾天了。

网友:
tony6605版大有幾個SCSI的硬碟在我這裡測試,他其中有兩個硬碟是ST373307FC,這是光纖硬碟的介面,以前的客 ...
引用 网友A:

硬碟資料用光纖傳輸介面........
這會不會太高級了阿.....
我現在才知道...隔著海那邊....居然有這麼多的高級設備...
我們這邊....居然找不到幾件...會不會天差地遠阿...
而且~~光纖介面卡...我看~~~沒幾個人有吧

那一塊...可以買一台全新的高階電腦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台灣也有很多人使用光纖硬碟,只是我們沒有在用而已。
其實我貼這篇時也在想,真的有人有這種東西嗎?
不一定喔!或許真的有人有也不一定。

网友:
以前機房裡丟一堆光纖adapter card...
用不到都沒撿回來...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接硬碟用就是了......

网友:
WISH大 不急拉><" 慢慢來

我已經放了一年在多放一陣子沒差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碟會說~~~

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兒已謝了~~~

网友:
Fibre Channel 實在是不好玩,價格貴不說,相容性低又缺乏可用資源。
那是大流量影音伺服器內儲存硬碟陣列中非用不可的傳輸介面。

電腦上要有一片 FC Card,這片也是 RAID Card,光纖接頭至少有一對都是方形金屬大洞。
光纖轉換器,長條型的是要塞入前述的大洞,光纖的兩頭都要又有兩條線所以總共需要 4 顆。
光纖線,長度可訂製,收發分開共兩條。
RAID 機箱,放置 FC HDD 專用的機箱,熱插拔硬碟插槽數量十幾顆不等(沒看過少量插槽的),ㄧ對光纖接頭,使用雙組電源供應器(備源)。
FC HDD,其接頭看起來像 SCSI 介面但我沒研究過有何差異,我接觸的產品依其硬碟編號外頭能買到但是接上去就是不能動,因為廠商有放保護格式在裡頭,所以客戶每年都必須跟我買很貴很貴的硬碟。

我都是整套跟國外原廠購買,不敢自己亂配組件,畢竟我們這行業可靠穩定是最重要的,價格就其次了。
直接從 FC Card 接上 FC HDD 因為接頭介面不同,這樣的需求我是沒看過,或許有產品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