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902不開機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10):
狀況:綠燈閃爍,無背光,無顯示
開拆後一看...一體板...頭開始暈了~~
開始找問題...
先從高壓板找起...
將電源12V輸往高壓板連接鐵絲拔掉..
插上開機...綠燈不閃爍了...
拿手電筒照...有顯示了....
問題出在高壓部份...
參考狼大之前所PO的文中提到這塊板子很容易空焊..
拿放大鏡仔細找...果然找到二處空焊...
將板子全面補焊
補完後上電開機狀況一樣....
將高壓部份電容全拆掉測量..
果然...紅框鐵片下方二棵470/16V電容異常
將高壓板部份電容全換掉...
再上電開機....完成了~~

打完後翻了前面的實例才知道...
原來這台的實例己經好多人發了...
但都打完了...打的好辛苦捏...
就再發一次這台的實例吧

网友:
恭喜完修,那兩顆壞掉的電容有鼓包嗎?

楼主:
外觀完全沒有異狀...
都要一個一個拆開量...
因為量的太開心了..
量的過程都忘了拍下來...

网友:
恭喜完修,很幸運的有個軟柿子可以吃
看到其他的案例都是大拆特拆,加外掛才搞好

网友:
小書童大這實例算是軟的
因為前面的都修的很難修,所以算是幸運阿~~

网友:
阿牛也是查到最後才查到這二顆
我是直接改板,因為我查到頭快爆了,只好改板= =!! 相片087
我今天遇到acer1914這台是軟的,只有燈管壞,等明天料來再戰吧^^

楼主:
的確軟...
不過問題來了...
客人打電話來反應說
畫面上有一點一點的小東西...
我修好時看是有沒錯..
但當時以為那台的面板原本就這樣
客戶說以前是沒有的..
修完才有..
東西要等客人再拿過來才能把情況PO上來..
請問各位大大們..
這是哪裡出問題??
是我沒修好還是面板的問題???

网友:
是VA902嗎?
若是可能是屏線沒接觸好導致顯示時的小雜訊

楼主:
是VA902沒錯
等客戶拿回來我再把屏線清潔看看
感謝狼大~~

网友:
很棒的經驗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是VA902沒錯
等客戶拿回來我再把屏線清潔看看
感謝狼大~~
引用 网友A:

這罐還不錯用說,書僮可參考看看,是快乾形的 相片090

楼主:
應該是類似接點還原劑這種東東~

网友:
應該是類似接點還原劑這種東東~
引用 网友A:
沒錯是接點清潔劑,我都用他來清潔刷子刷不到的地方,是還不錯用不過有點貴,要省著點用n_098|

网友:
是不是噴了會結霜.....那樣?

网友:
那要去哪買呀!
引用 网友B:
在一般電料行就有賣了,費用是200元~~~480元之間。不過老話一句,要省著點用啊,很貴的說n_098|

网友:
是不是噴了會結霜.....那樣?
引用 网友C:
是不會結霜啦n_136| 不過聞起來感覺味道有點像打火機漏氣,改天我來試試看點火後他會不會噴火n_136|

楼主:
我自己本身有買一罐...
別的牌子...
噴了會結霜

网友:
補焊時別忘了AD側也要補,連接面板的排線也容易接觸不良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有買過類似的產品,噴了就結霜....感覺不出
什麼清潔的效果....很懷疑自己在噴啥...噴了似乎也沒用

网友:
我也有相同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補焊+1
最近才遇到一台
不亮
更換高壓電容及補焊高壓線圈後OK
但畫面有雜點
將板子尋過一遍
AD附近有許多裂錫脫焊 補焊後正常完修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
暸解很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