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筆電當零件機賣

楼主(2010-12-11):
這三台沒時間修當零線機賣
無記憶體硬碟 硬碟架
單主機
1.asus m5000 白色可開機會花屏迅馳1.73
白色 開面板卡榫彈簧不見 有電池可續電
可用多久不知
2.HP  m2000 可開機鍵盤缺一鍵有電池測試過待機
約一小時
3.HP V3000 開機燈全亮無顯示約0.68ma

1.售出
2.1500NT
3.售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台不錯喔,很便宜,可以說說看還有其他缺點嗎

楼主:
應該沒缺點摟因為無硬碟架無法冠軟體測試
HP V3000以修護目前裝軟體測式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零件機 這麼貴  一一應該是沒人願意買來修一一 建議 你應該降低價錢
畢竟 維修 1 成本要大約1500  維修3 成本2300 這台應該是 南僑 AND 晶片  必須要用10年最新版才不會反修 大陸一堆賣假最新版 都10舊版的當新版的出售一一

网友:
應該沒缺點摟因為無硬碟架無法冠軟體測試
HP V3000以修護目前裝軟體測式中

無硬碟架【這個問題有點大】~   建議最好要去買【硬碟架】【好像要 250~600元吧】!!
我上次【不知道嚴重性】【一個30G的硬碟差一點掛掉】!!《--》因為筆電常常要鎖螺絲【正面 翻反面】~
沒有硬碟架《--》硬碟都會來回 5mm的震動!!很恐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錯硬碟架相當重要_~_~
有時候還有錢買不道...................

楼主:
謝謝指教
超頻者天堂拍賣
老實阿國
硬碟架用壓克力做就好
Hp V3000已售出

一個T705腳架就要賣ˇ300
都說了當零件機拆賣
拆機l賣cd 800沒買嗎鍵盤沒600 主板就算故障也有人收
700其餘不算最少2000 ABCd蓋還沒算電池也沒算轉軸
cpu

我也知加焊稱不久標題都說摟沒時間搞
hp v3000網拍8000
會修的要向你說的費用嗎
不要用 and USER 算
有人會笨到說自己知故障處  不修不賺錢嗎

提出就是給新手有賺頭
只能說跑回收廠現在收不到好貨...
換個角度去談有錢賺
自行了解所以我說沒時間搞筆電
帶錢去回收物品時代快過去摟

网友:
無論如何~  支持ARTEK來這裡賣筆記電腦!!
使這個 拍賣板塊增加許多活力^-^

ps:咱精神上支持您!! 因為我不會修電腦!! 只有曾經稍微拆了幾部  筆記電腦來研究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也不用生氣買賣就是這樣有錢賺就會有人買
我也不認識你你也沒說多少要買如果是我朋友要跟我買我可能就直接送他對我來說這東西我太多一個月最少回收200台液晶但對有需要人來說"無價"原廠報價1000整組外殼,至於回收場我想你清楚應該沒有人可以只賣你腳座.都是賣整組
拍賣網站破屏零件機一台最少也要500,沒有腳座這台液晶我相信沒人會買除非自己做,或剛好有破屏可以兜在一起,我沒有在這在做生意買賣的意思,如果在高雄來找我幫忙的人我都半買半送但總不能讓我虧錢賣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生 不需要特別強調 我在別地方的ID  我用何者ID與你無關
老是拿我ID難道你就是那位之前來我拍賣鬧場 前鎮子被我發文說他奸商 有詐騙意味的那位奸商?
要不要那各成本你自己去問問看真的拿的到V3000用得晶片 10版最新版本的一各要多少1XXX起跳
阿連工帶料 2300 都低於同行價位了
別提用 09年10年版 舊版  反修率很高 不信自己去問問看
壞的筆記電腦本來價位就不高了 要收3500 又缺硬碟價 萬一 買的價位高 再加上維修成本 你要新手 賺什麼  笑

再者 我口氣應該 很好 建議你降低價格    想想你做了什麼 不應該做的 要罵人先想想自己做了什麼

楼主:
我不是那位先生
爾是你賣賣糾紛多
再來上面說的價格都是給user價.先搞請楚自己心態一定要如同你說的換嗎
自己先搞清楚
再說如合理有人會回不合理連回都不想回
見鬼了我為啥要你建議價格
如不合理看看就算了阿
廢話一堆
再說v3000一定要10板我聽啦叭
不爽不要買不要問不要回
阿國看以看破你賺錢手婉
我一直不想玩大陸網購
有錢大家賺
阿國賺錢悶悶賺
點到尾只
你要啥我給你
你網購紀錄網上一堆資料
自己小心

网友:
NO~ NO~ 千萬別這樣....

拍賣區 別傷了和氣 ><"

每個人的本錢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

就到這邊!

网友:
回复 楼主:
晶片該換那款 自己問問資深老師傅  不需要我在多言
請你記住 你無權 在未經我許可下公開我其他網站ID 你也無法證明 我在該網站 真的有出售物品與人有糾紛產生
別光是看表面的 片面回應就來亂定我的罪名
AND USER 更換10年最新晶片 2300  恐怕不只這價位了 大哥你當我沒去問過其他各有能力修理的師傅ㄇ
別老是拿土炮 維修法 在比較正統 維修的價位  這是無法比較的 一一 人家機器一台上百萬阿 大哥 自己去想想要多久才可以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