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 MM17D螢幕背光點亮數秒後熄滅維修

楼主(2010-12-11):
一部ASUS MM17D,故障情形是背光點亮數秒後就會自動熄滅
檢查P+I,並無看到明顯元件異狀

接上正常燈管測試,同樣點亮數秒後就熄滅,表示問題出在背光電路上,開始檢查背光電路元件,當檢查到燈管輸出端電容時,發現測量值與實際標示有出入
標示22pF,實際僅9pF,四顆皆如此

更換上正常同容量高壓電容

並把電解電容一併更換,背光已可正常持續點亮

組裝回去燒機測試

主要故障原因為輸出端電容異常,電容外觀雖無明顯故障徵兆(變色燒黑等),但容值已變化,而使電路特性改變,導致點燈時回授電流不正確,於是背光電路跳保護關閉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一出手就是兩個實例,厲害厲害!

网友:
高手經驗累積真是厲害更換零件外觀正常佩服完修

网友:
狼大的查修真的是快又準啊!
又學到一個了!

网友:
這顆~~~~外觀都沒有外傷耶.....

沒想到~~內傷了.....

网友:
這種中了玄冥神掌的症狀最難治了~
還是狼大了得~

网友:
二個字

配服阿!

网友:
檢查的時候,真的一個一個解焊下來測試嗎?
真的太令人佩服了

网友:
高手 外觀正常經驗累積判斷 感謝分享

网友:
這沒有外觀可判斷的當查到的時候都覺得挖怎麼是你阿~~哈哈

网友:
狼大是重電源輸入端 抓到輸出端
還是新查找輸入端跟輸出端

网友:
原來如此阿...恭喜完修

得一個一個抓很花時間咧...這麼小容量的要不要
把誤差範圍給考量進去?

楼主:
檢查的時候,真的一個一個解焊下來測試嗎?
真的太令人佩服了
引用 网友A:

看元件種類、週邊電路及故障類型
一般元件未跟其他元件或電路並聯時就可以直接測量

狼大是重電源輸入端 抓到輸出端
還是新查找輸入端跟輸出端
引用 网友B:

先看故障在哪一區,然後針對故障區下去檢查
可以先從故障區電路最簡單部份開始

這麼小容量的要不要把誤差範圍給考量進去? ...
引用 网友C:

要,線路距離位置跟長度都會影響測量值,所以要先插上測試線後歸零,然後盡量以線路原來距離及位置測量電容

网友:
維修判斷..真的是犀利,佩服佩服!!

网友:
那我知道了.....

网友:
觀念超好的 一下就抓到問題點

网友:
外觀沒異狀的真叫人頭疼阿n_155|
感謝分享

网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太厲害了!!

网友(2011-02-24):
回复 楼主:

    感謝狼主的分享

网友:
通常外觀正常,我都不會去檢查那幾顆電容
然後找不出問題,直接改公板

以後還是不要太偷懶,拆下來量才行

网友:
狼大真厲害

幾張圖就解決問題了

感謝分享

网友:
這樣也讓你抓到~真是太厲害了~~

网友A:
看元件種類、週邊電路及故障類型
一般元件未跟其他元件或電路並聯時就可以直接測量
........

要,線路距離位置跟長度都會影響測量值,所以要先插上測試線後歸零,然後盡量以線路原來距離及位置測量電容

很受用,謝謝。

网友D(2011-09-30):
請問狼大
高壓部分的兩個電解電容C223和C201是LowESR的電容嗎?
AD版的電容又應該用改NCC哪類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狼大
高壓部分的兩個電解電容C223和C201是LowESR的電容嗎?
AD版的電容又應該用改NCC哪類型的? ...

基本上電源高壓一體板因為運作環境的關係,建議都要以105度長壽低阻抗電容為主,最好可以選用耐用的日系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電源高壓一體板因為運作環境的關係,建議都要以105度長壽低阻抗電容為主,最好可以選用耐用的日系 ...

我了解了
那就是NCC的KZH KZE LXZ的電容

楼主:
KZH、KZE、KY系列就不錯用囉,LXZ的同容值與耐壓下體型會大一點,要注意空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KZH、KZE、KY系列就不錯用囉,LXZ的同容值與耐壓下體型會大一點,要注意空間 ...

了解了感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