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HITECH HMI(人機介面)無背光維修

楼主(2010-12-11):
這是產線O/S TEST(開/短路測試)機台所使用的HMI(人機介面),故障原因為無背光

正面

背面

打開背殼後,露出內部電路板

檢查背光電路,發現到通電後並無電源自右方保險絲輸入

追回背光電路的電源迴路,為透過一LM2576-ADJ交換式降壓IC將輸入24V降為12V供應至背光電路,並用其ON/OFF腳位控制背光點亮與熄滅,發現到已有電容異常,並因為異常的電容而使該降壓IC損壞無輸出

更換掉故障及附近同廠牌電容,並將LM2576-ADJ(1A)升級為LM2596-ADJ(3A),增加其耐用性,組裝回去後背光已可正常點亮,並進入待機畫面,因為尚未與機台上PLC連線,所以出現通訊錯誤訊息

此例為故障電容使降壓IC過載而損壞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一出手就是兩個實例,厲害厲害!

网友:
可以解釋一下「故障電容使降壓IC過載而損壞」的原理嗎??THXn_079|

网友:
哇勒
這東西修好跟他報價5-6千,他還會感激您勒....

网友:
做筆記,故障電容附近的元件也要做檢查

网友:
挖人機介面也修了
狼大的料件也是相當的充足阿

楼主:
可以解釋一下「故障電容使降壓IC過載而損壞」的原理嗎??THX
引用 网友A:

交換式電路中,電容作為儲能以及濾波元件,當開關截止時,就是由電感與電容維持輸出,由回授偵測電路來改變開關導通時間以控制傳遞的功率,當電容失效時,因喪失儲能能力,交換電路必須調高Duty cycle以維持輸出,導通時間拉長使開關元件流過的方均根電流(Irms)增大,加速其發熱及損耗,並導致故障

相同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及各DC-DC VRM電源電路的輸出端電容若是失效,也會使電路負擔加重並造成輸出的不穩定

网友:
真是厲害..連這個都能修

网友:
這應該不能收錢,因為是老闆的......老闆有付薪水給狼大n_067|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錯~ 見識到了  【HITECH HMI(人機介面)無背光】的長相!!

网友B:
若是新的人機介面要灌自己的作業軟體 !!

還有操控軟體 !!

我玩過 三菱的人機介面 !!

蠻麻煩的 !!!

网友:
請問我們公司機台的觸控螢幕壞了,高雄不知哪有在維修?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
狼大的料件真充足~
小弟找料件就很頭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雄的高手??........建議你提著貢品找凹~~~嗚~~大師吧!

月圓十五那天他會現出人型.....

网友:
請問狼大一下這個人機介面是不是觸控螢幕的結構?

网友:
這應該不能收錢,因為是老闆的......老闆有付薪水給狼大
恭喜完修~~~~ ...
引用 网友D:

您怎麼知道 是老闆的機器...???

楼主:
這應該不能收錢,因為是老闆的......老闆有付薪水給狼大
恭喜完修~~~~ ...
引用 网友D:

西滴~

請問狼大一下這個人機介面是不是觸控螢幕的結構?
引用 网友E:

是,有內建觸控

网友:
大師很利害,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為這種東西不是一般人可以摸到的...

网友:
狼大果真厲害

网友(2012-01-23):
大家都滿厲害的!

我是修理人機介面的觸控螢幕。
目前再尋找GUNZE G24的八線電阻觸控板。

有門路的,可否煩請通報一聲。 謝謝~

网友(2012-03-09):
真是棒啊, 我們公司也有用到類似產品, 有機會可以按圖檢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新的人機介面要灌自己的作業軟體 !!

還有操控軟體 !!

三菱的還算簡單吧  我覺得FRO FACE跟其他的比較麻煩

楼主:
目前接觸的設備還有使用PROFACE、YAMATAKE的HMI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5-20):
哇~~
小弟我每天都上來看
現在才發現這個論壇
我真的是很瞎
當設備6年了
雖然修不到電路板
把技能學起來
學起來修家電也好
謝謝大家無私的分享
也恭喜大大完修
你們都好厲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新的人機介面要灌自己的作業軟體 !!

還有操控軟體 !!

三菱的很簡單...
以前常在玩...
玩到Extron或是Crestron的那才叫麻煩咧....
不要說故障修理,光是設定就是一整天翻著那一大本原文手冊慢慢設定....

网友(2016-12-22):
狼大 有在修西門子5-7 PLC嗎?

网友:
太專業的分享了,連人機介面也可以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