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飛利浦190C6液晶螢幕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11):
算是超級軟的維修了。
這台液晶螢幕是村裡客人拿來修的,說開機閃一下就沒有畫面了,心裡大概有譜了。
看一下它的型號囉!
當然,還是要先測一下,確定了解狀況是怎樣的一回事,再決定查修方向。
接上主機開機,閃一下就沒畫面..........
有電源燈號,綠燈,表示訊號有送進螢幕,AD沒問題。
但還是黑壓壓一片,看來是背光出問題。用燈照看看,有隱約看到字,那麼大方向找到囉!
先拆了外殼吧!這台的外殼超級好拆,好輕鬆啊!
確認燈管沒問題,接下來查修方向便可確定。
看到板子上的狀況了,不難處理。
很明顯是因為電容失效,開關電源輸出無法透過電容濾波儲能,導致電壓不穩,因此,當螢幕背光開啟瞬間,會亮沒有錯,但因會把電壓瞬間扯下去,且電流不足,背光保護啟動,把背光關了。處理好就OK囉!
先不急著裝殼,裸機先測一下,確定沒問題後,再裝殼。
裝好殼之後,就可以燒機測試囉!確定沒問題,就可以交機了。

网友:
19吋大螢幕,讚啦

看來這款都是爆電容,單位裡面有兩台,我早晚可以等到她

网友:
我也一塊
不過是17吋的~~但是長的是一樣的
且爆掉的也依樣~~
他這幾款190S 190C好樣有兩種P+I板
這一款的比較容易爆電容
另依款的比較不會得樣子

网友:
嘿嘿偶也有一台同牌17吋同樣的毛病
找個時間依樣畫葫蘆,看看能不能回魂。

网友:
恭喜完修~~~~~電容壞而已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一款我碰到的也是換電容

网友(2011-07-17):
碰到換電容+1
這機殼真的有好拆哈~

网友:
這麼好康的事情.
我怎麼都碰不到.
真是捶心肝喔!

网友:
又是電容惹的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