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 HY-350 沒+5VBS 維修

楼主(2010-12-11):
搞了 很久 ~修好+5VBS PG 都有 ~4.4V
上電.炸2次 ~...原來 ~我 NTC 沒給它換 ~出現小裂橫~.....

  這顆好像是假的 ~手邊有顆 ~類似的 感覺怪怪的 ~
PCB 沒接那變壓器
SUPER 振華.
炸保險
2極體..*2擊穿...換上 ~ 又炸保險 又擊穿
L207死

假貨...用料超濫的

网友:
搞了 很久 ~修好+5VBS PG 都有 ~4.4V
上電.炸2次 ~...原來 ~我 NTC 沒給它換 ~出現小裂橫~.....

  這顆好 ...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 ~~ 我有點疑問 ??

照理說 NTC 異常應該不會造成 二極體 炸掉才對 !!

會不會是因為你的二極不良造成 NTC 故障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那2顆 ~2極體 拿來 ~就擊穿 ~..換上 ~2次 都擊穿 ~
也燒保險 ~之後 ~看到 ~NTC 有裂橫..才發現 它也掛點囉 ~
代機 +5VBS PG4.4V 都有 ~啟動 就是 炸

換上 NTC 保險 ~加上 ~330UF 200V 還有 ~2顆 2極體 ~

之後 不太趕上電 ~炸了2次 ~..用 波波打 TL7500 5腳 波形 鋸齒 都有 躲很遠啟動 ~
12腳 電壓正常 高 壓的波 也都有 ~
狼大 的元件文章 有提到 ~NTC  的資料..
在想會不會 先前 它上錯220V 的電 ~..
這顆 3載的偷料很嚴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剛才也特地去看了一下 ,  NTC 的特性 !!

才覺得應該不是 NTC 損壞造成的 !!!

看起來應該是 330UF 200V  的問題 !!

它可能有短路情形 , 造成二極炸掉 !!

也導致 NTC 受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瞭解你 Power 的原理. 倒數第三張是什麼?
    跟 jeanshyen 同樣是 330uF/200V 造成, 疑惑?!

网友:
那是假PPFC(被動PFC) CHOKE,一般PPFC CHOKE是個線圈,圖中的線轉個彎就出來,根本無所謂的線圈及鐵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本如此, 真搞不懂這個設計, 還弄個假的!

网友:
狼大有空時找個具有PFC功能的來說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