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問] 請問風扇軸承哪買的到?

楼主(2010-12-11):
昨天自行維修了風扇~~~ 發現是軸承磨損嚴重,於是自己DIY拆了下來...
PS:塑料墊圈卡在風扇軸心的那個要小心拆... 我就這樣噴掉兩個不見... 只好找兩個替死鬼(風扇)來開刀!!

不知道哪位先進知道風扇的軸承跟那個固定的塑膠墊圈哪買的到啊???

网友:
你住哪裡  ?? 台南市 民族路有

楼主:
你住哪裡  ?? 台南市 民族路有
引用 网友A:

    宜蘭....    不知道台北有沒有得買...

网友:
你說的那個應該是塑膠c型環吧…我猜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台北,承德路太原路那帶的機械鐵工五金器材店應該會有.
舊的要拿去合規格.

网友:
那應該是軸承...C環...扣住軸承

楼主:
你說的那個應該是塑膠c型環吧…我猜滴…
引用 网友C:

軸承是因為磨損 要更換
至於C型塑料環 是因為更換的時候 會彈飛不見...

不過有賣4cm的風扇 那種小軸承與C型環嗎???

网友:
一般的風扇新的應該沒多少錢吧 !!

你要買這些零件 ,不知划不划算 !!

我也有好幾個風扇 C 型環不見了 !!

留下來當備料使用 !!!

网友:
軸承是因為磨損 要更換
至於C型塑料環 是因為更換的時候 會彈飛不見...

不過有賣4cm的風扇 那種小軸承與 ...
引用 网友B:

這種size的都算"徵型"軸承,
一般軸承店要多問幾家,並告知~外徑內徑跟厚度,
橡膠圈跟c環可到油封專賣店購買,
不過一般日製的一顆要20-30左右,
陸製的風扇或是台製的低價風扇通常出廠時軸心的精準度就有些誤差,
即時再換好一點的軸承也很容易又磨損產生噪音,
請先衡量換新與維修哪種比較划算,才不會花冤枉錢!

网友:
不過有賣4cm的風扇 那種小軸承與C型環嗎???

其實塑膠C型環可以自己動手作

新的LCD有的會附透明塑膠片, 記憶盒的盒子, CPU 盒子
或是透明投影片都是很好的素材
用剪刀剪出圓形的形狀再拿細尖的鉻鐵熔出適出大小的洞
至於C型開口要不要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