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風扇排煙器

楼主(2010-12-11):
每次維修焊東西都快被煙嗆死了~~
乾脆自己做一個排煙風扇...
以下是零件
12公分12V風扇一個..拆舊電腦..挑一個風力最強的..不用錢..
12V/5V內置變壓器一個...IC995購入..好像120還是150元...有點忘了
壓克力板一片...做廣告招牌那買的....30元....
壓克力割刀...禾X購入..75元...
12公分風扇網片2片...禾X購入...價錢忘了=.=
長短銅柱..L型固定鐵片..M3細牙螺母,螺絲..圓型有段開關等等小東西
開始加工...
內置變壓器放好後劃孔位...
後面陸續畫風扇的孔位(跳過@@)
劃完後開始鑽孔~
鑽完孔後開始組裝
半成品
繼續組裝....
完成度80%
完成了....
前後各放置二個開關
扇風後面是控制風扇的開關
扇風前面是控制高壓板ON/OFF(5V)的開關
這一台天氣熱可當風扇吹涼...
維修東西時可以把煙吹散不至於直接吸到
維修LCD可拿來測試燈管或是高壓公板...
全台僅有一台...
所以是無價...

网友:
WOW 做的好漂亮喔=ㄦ=

我以前也有一台 不過後來換成工業用的就收起來了!

轉起來嚇死人!

网友:
建議後面再加軟管接出室外,
類似抽油煙機那樣...
應該會更健康吧???

网友:
自製的很不錯..看起來很好用..

网友:
我是直接拆報廢的 power 散熱風扇來裝 !!! (兩個挷在一起 !!)

主要是用來避免焊接時的煙直接薰到眼睛 !!

對空氣品質沒有什麼助益 !!!

网友:
我剛開始也是用12*12電腦風扇...

後來在PCDVD看到下面這篇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 ... 4695#post1081304695

因為工作桌剛好在窗戶下方...
我就直接在窗上放一個14吋的抽風風扇...

网友:
咱家用的是110伏拆船貨,風力超強,只是很吵!
不過jeanshyen 大說得對,要廢氣排出室外才環保。

网友:
買一塊活性炭濾網效果很好

网友:
好貴的手工DIY阿......
要驅動風扇還不簡單~~四處找都有12V的變壓器....加工材料~~~
隨便找也一堆....不用花錢買新的阿~~

只是~~我沒地方放這些東西了~真想做一個吊在半空中(會被罵死...)

楼主:
WOW 做的好漂亮喔=ㄦ=

我以前也有一台 不過後來換成工業用的就收起來了!

轉起來嚇死人! ...
引用 网友A:

打開風扇會不會有後座力
風扇一直退~~退~~

建議後面再加軟管接出室外,
類似抽油煙機那樣...
應該會更健康吧???
引用 网友B:

有想過~~
不過窗戶離我的工作室有點距離
就打消這個念頭了

好貴的手工DIY阿......
要驅動風扇還不簡單~~四處找都有12V的變壓器....加工材料~~~
隨便找也一堆.... ...
引用 网友C:

這棵電源是之前還不會維修只會改板時買來屯的~
我這還有呢
現在漸漸會修了..
就用不到了..
就拿來亂搞了

网友:
我比較想要以前在車廠時的廢氣排放系統.....

就是一個風箱有好幾個風扇在排風形成負壓,風箱對外連管子......

就是你們去原廠保養時技師從空中拉下來套住你排氣管的那個系統啦

网友(2011-08-05):
雖然 標題 [土炮]
但 做工 精緻
像 訂製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