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sion N-5301 ADP-180CB B變壓器

楼主(2010-12-11):
Polyvision N-3302的ADP-180CB B變壓器

不過電

檢查發現

一開始輸入電源部分

沒有升到380V只有150V那要檢查哪邊??

懇請高手解答~!

電視型號:Polyvision N-5301
變 壓  器:廠牌台達電(Delta Electronics)
              型號ADP-180CB B 纜線4Pin
              Input:100-240V  2.4A  50-60Hz
              Output:24V 7.5A

网友:
大部分APFC在無載時會關閉動作,此時不會升壓
不過建議還是檢查電路各元件先

网友(2011-04-25):
不知道問題查到沒n_079|...我也很想知道哪邊出問題

网友:
好歹也上2張照片看看吧!
較好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