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電推的動5V/1.5A嗎?

楼主(2010-12-11):
想用USB 5V的電
來驅動 DC 5C / 1.5A的東西
特別去買了,鍍金的USB線
改好後,電源一下子就沒了

是沒接好還是???

接上USB量了一下,也有5V多

心想應該ok...

還是說要兩條USB串聯起來,供電才穩(因為2.5吋隨身硬碟都有兩個USB)

不然是USB雖然有5V的電,但只有500ma
所以推不動...
請各位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
USB 1.1/2.0只有5V 500mA輸出可用
建議外接電源

网友:
USB是沒辦法提供出1.5A,有5V/2A變壓器或ATX裡的大4PIN_+5紅線跟PS2

网友: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

有些主機板是可調 USB 的電源要由 5VSB 或是 5V 電源提供..

那麼若把該組 USB 使用的電改 jumper 由 5V 提供, 提供的電流是否就大了呢?

THKS..

网友: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

有些主機板是可調 USB 的電源要由 5VSB 或是 5V 電源提供..

那麼若把該組 USB 使 ...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覺得應該不行的 !!

因為還要考量電路可否承受的電流 !!!

而且每個 usb 都有加保護裝置 , 目的在於保護 電路 不超過 額定電流 !!

楼主:
看樣子應該沒辦法了...
不過變壓器已經改好了
就是買個 5V/2A 的電壓器

网友A:
我個人覺得應該不行的 !!

因為還要考量電路可否承受的電流 !!!

而且每個 usb 都有加保護裝置 , 目的在 ...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沒這樣試過..
其實我也在想 5V 電流動不動就幾十安培, 萬一出問題了, 不是燒壞一大堆東東.. XD..

感謝告知..

网友:
若你真想使用 usb  插孔  !!

那也只能購買 USB HUB 有外接電源的 !!

才有可能提供 1a 以上的電流吧 !!!

网友:
MB主機板USB改+5V,因有復歸保險可能也無法超過1.5A,ps2可以

楼主:
去查一下2.5吋的隨身硬碟...
-------------------------------------------------------------------------------------------------------------------
外接硬碟, 應有附Y型傳輸線
其原因是早期的USB port 的Power switch 在一個埠只能輸出約500mA (毫安培)的電流
外接硬碟(2.5吋)主軸馬達在啟動時需 1.0A (安培)的電流
若只接一個USB Port, 在某些桌電,筆電尤其明顯, 根本無法使外接的硬碟啟動, 它的指示燈只會一閃一閃的.(尤其是USB 1.1)
規格來說,USB 1.1的電壓5V,電流500mA ;USB 2.0的電壓5V,電流1A)
-------------------------------------------------------------------------------------------------------------------

是我的主機板太老舊...
我是從主機板後面的USB孔再拉一條USB線
1A 跟 1.5A 應該沒什麼差吧

网友:
pigmouse168大,大概僅能改造囉!自己外部拉電,這跟數位相機還有一些USB裝置,接上USB還需要其他電源供應,是同樣的狀況,USB本身供電存在限制......除非,弄到三頭USB連接線(不知道有沒有這東西?)。

网友C:
去查一下2.5吋的隨身硬碟...
-------------------------------------------------------------------------------------------------------------------
外接硬碟, 應有附Y型傳輸線
其原因是早期的USB port 的Power switch 在一個埠只能輸出約500mA (毫安培)的電流
外接硬碟(2.5吋)主軸馬達在啟動時需 1.0A (安培)的電流
若只接一個USB Port, 在某些桌電,筆電尤其明顯, 根本無法使外接的硬碟啟動, 它的指示燈只會一閃一閃的.(尤其是USB 1.1)
規格來說,USB 1.1的電壓5V,電流500mA ;USB 2.0的電壓5V,電流1A)

===========================
哈哈~學習到了!! 好像就是無解  【USB 2.0的電壓5V,電流1A)】~所以【電壓5Vx電流1A==5  watt/每秒】
所以 USB 2.0 【只能接5watt 以下的電器了】!!

本來咱還以為【USB的電力  好像是從 VSB==5V的電力而來】~
只要VSB==5V 與【max電流 2.5A】 ~     就可以驅動【任何  5V 與【消耗電流 2.5A】的電器呢】!!

本來是刪除的內容!! 因為有網友回復~ 再po一下!!^-^
=============
【1】所以隨身硬碟【電流耗電量大于1A   的】不要亂買~ 2012年以後再買~可能比較穩定!!.

【2】如果您的電腦是USB2.0
看電源供應器換大一點的【例如300W改成  【350W】】不知道有沒有效果!!
=========================================
樓下照片是我在 2009.10月 買的華碩電腦【VSB 5V 】電流max為 2.5A
你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
【1】所以隨身硬碟【電流耗電量大于1A   的】不要亂買~ 2012年以後再買比較 ...
引用 网友C:

【2】如果您的電腦是USB2.0
看電源供應器換大一點的【例如300W改成  【350W】】不知道有沒有效果!!
=========================================
樓下照片是我在 2009.10月 買的華碩電腦【VSB 5V 】電流max為 2.5A
你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是沒有用的啦 !! 問題不在電源供應器 !!

而是電路上被設計成如此 !!

网友:
當然是沒有用的啦 !! 問題不在電源供應器 !!而是電路上被設計成如此 !!

咱知道了【要取電  只能】跳過電路板~  直接在【電源供應器 取電了】^-^
卡在【USB2.0】有個 內建的1A保險絲!!

【轉帖】網友取電   5V 2A的過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328106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改買四個 usb 接頭  並聯 起來或許可行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呵呵!對齁!這樣土炮出來,就有一條獨一無二,「USB電源加強傳輸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 ~~ 呵 !! ~~ 太牛了吧 !!!

可是要佔掉了四個埠咧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長這麼大了,不要UV不分啦。
5VSB 可以被你說成 USB..........

网友:
其實,USB的電源,到底會是怎麼給的?
我一直都很好奇啦。
以規格來說它是 500mA 為它的"最大值"
而在怎樣才會"給"最大值?依規範似乎是100mA 為基本值。
而在列舉過程才會去跟 USB Host 要求更大的供應值的。
而 USB Host 在接受 Client 的用電要求後,才會"吐"更高的電流出來。

除非主機板廠商沒做這種限制。不然的話,依USB的規範是要這樣做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討論是在討論那一段?
500mA 是"有條件"的最大值喔。
不然應該是只有 100mA 喔。
這是我3年前去讀它的規格書的印象,如果有人有讀過規格書。大家一起來討論。

楼主:
那如果用電池
要用到什麼規格
才可以驅動5V/1A的東西
4顆1.5V的電池嗎...

我在拍賣上找到

""專業級高效率雙核心電池盒、內含可達1.5A LED恆流晶片、USB電源5V輸出以及保護線路[Q5R5行動電源]""

不知道這個東西如何...

网友:
回復 逃兵
    長這麼大了,不要UV不分啦。
5VSB 可以被你說成 USB..........

咱有說【5VSB 是 USB】嗎??
我是說 【從USB2.0   取電電流1.5A【無望了】】~     要取1.5A電流~只能從【電源供應器】取電!!

网友:
===========================
哈哈~學習到了!! 好像就是無解  【USB 2.0的電壓5V,電流1A)】~所以【電壓 ...
引用 网友C:

    樓下照片是我在 2009.10月 買的華碩電腦【VSB 5V 】電流max為 2.5A

這一行可別被你改掉了。

网友:
各位大大,
  早期usb1.0 及1.0a的限流的確是被限制在500mA,但是在外接硬碟愈來愈普及的潮流下,USB電流限制早改變成為1A或是更大,端看+5V源頭的電流能力。
  從usb電氣特性來說,spec規範USB1.0~USB2.0都 是500mA(max),到了USB3.0就變成1.8A(max)。
所以說有些usb hub的設計者就不管500mA的限制,這樣才不會發生無法在現在市面上的usb 2.0support的電腦上造成無法使用或是都要加外加電源。

网友:
部分主機板,透過另拉線路方式,放大過電流保護,使USB電流量提升,但若是配線失誤或裝置異常時風險也會增加。

之前測過一款電源,線組有附上一特殊Y型接線,可接上機殼前置USB線路的5V/GND,只留D+/D-/GND送往主機板,由5VSB供應電源,其強調關機後讓透過USB取電裝置可持續供電,且無0.5A電流限制。

网友:
===========================
哈哈~學習到了!! 好像就是無解  【USB 2.0的電壓5V,電流1A)】~所以【電壓 ...
引用 网友C:

    樓下照片是我在 2009.10月 買的華碩電腦【VSB 5V 】電流max為 2.5A

這一行可別被你改掉了

謝謝您的糾正!!
這個叫做 【打錯字】!!  ~我上傳提供的圖片中【幷沒有USB】~  只有【5VSB】!!
有時打完字【我看一遍就 到別的地方看帖子了】。。所以就沒更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