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篇華視數位機上盒維修實例(完整流程)

楼主(2010-12-12):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順大應該可以叫多一點的470的排組回來放了

楼主:
順大應該可以叫多一點的470的排組回來放了
引用 网友A:

  不用買新的拉~~~主機板多到你拆不完~~~
就在記憶體插槽的旁邊~~~~

网友:
恭喜完修
另請問這個機上盒可以看民視高畫質跟HiHD嗎
若可看我想跟您買一台

楼主:
恭喜完修
另請問這個機上盒可以看民視高畫質跟HiHD嗎
若可看我想跟您買一台 ...
引用 网友B:

    單然是~~~不能看阿~~~
那些高檔機...是最近才有的...以前一台貴的要命
根本沒人買的起阿.....現在一台~~要價也是一般機型的一倍價格
能看高畫質的晶片比不能看高畫質的晶片還要貴上1千元....價格差很多...

网友:
所以這玩意的故障都是起因於排阻的故障所導致畫面異常....

网友:
我也知道這類機上盒貴的要命,一台都要2k以上
才想找這類"資源回收品"...
所以我都用電腦裝USB電視棒看HiHD,幾百元搞定,機上盒太貴跟本買不下手...

楼主:
所以這玩意的故障都是起因於排阻的故障所導致畫面異常....
引用 网友C:

    並不是喔~~~~還有很多原因~~~
通常都是電源影起的~~~~而這類的故障~~~是因為電源換過也沒用
所以才棄修的....我還遇過~~~韌體資料出問題的~~必須重相同的機型找韌體...
目前除了大通有開放韌體下載...其餘的~~要自己想辦法去找~~~

网友:
請問shunxing大,95%以上的訊號強度是怎麼辦到的.
自製天線嗎?
我在mobile01有看過
我也仿照了一個
但我家住在山區
風一大
都會影響到訊號

网友:
裝一支以前看3台類比那種天線,記得要買可以收看公視的
因為公視類比台也是UHF頻段,數位電視也是UHF頻段
朝發射台接收...效果很好,我也是用這種UHF類比天線放屋頂去收,訊號強度都至少95%
且比數位專用便宜多了...這個一支3-4百,數位專用有的要上千....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樣子數位選台器沒這麼簡單.....總之被你抓到異常的地方了

网友:
應該是菱形天線吧!

楼主:
請問shunxing大,95%以上的訊號強度是怎麼辦到的.
自製天線嗎?
我在mobile01有看過
我也仿照了一個
但我家 ...
引用 网友D:

我只不過是使用汽車在用的那種數位天線~~~
訊號能這麼強是因為我用了一個不起眼的東西

网友D:
我只不過是使用汽車在用的那種數位天線~~~
訊號能這麼強是因為我用了一個不起眼的東西 ...
引用 楼主:

順興大, 可以宣佈答案了嗎?

實在想不起來..

我最近不太想用有線電視了, 對這類產品滿有興趣的..

THKS..

楼主:
順興大, 可以宣佈答案了嗎?

實在想不起來..

我最近不太想用有線電視了, 對這類產品滿有興趣的..

THK ...
引用 网友E:

我有拍照起來了~~不過~~沒時間PO~~
等我找時間PO~~~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覆

順興大用的那種東西,可能會跌破大家眼鏡,大家應該有用過。

网友:
該不會是用衣架(或導線)摺成的邊長為13公分的倍數的菱形天線吧...
可能是我猜錯了...

网友:
模擬小耳朵,加個碟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