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可否使用工業酒精擦拭錫油.....

楼主(2010-12-12):
各位大大好...請問大家 我看到很多人清理PCB板上的錫油都試使用去漬油居多....請問各位大大如果使用工業酒精擦式可以嗎???

网友:
各位大大好...請問大家 我看到很多人清理PCB板上的錫油都試使用去漬油居多....請問各位大大如果使用工業酒 ...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過工業酒精來清理鍚油..

效果沒去漬油來得好, 而且容易有白白的殘留物..

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B:
用PU型的香蕉水也可以....味道比較不會那麼重
注意~~~是PU型的喔....不是一般的喔...
它上面會標示PU兩個英文字

洗電路板電解液也很好用~~

网友:
可以,但是溶解去除錫油效果不彰!
粗工是用松香水,但是不建議,因為味道真濃n_040|
有時候粗工會先用松香水清除錫油之後再用工業酒精(甲醇)去清除松香水,然後再用吹風機或熱風槍將清潔的表面吹乾(因為酒精含水分),尤其是電子元件底部,最好用空壓機吹!

网友:
粗工是用松香水,但是不建議,因為味道真濃
有時候粗工會先用松香水清除錫油之後再用工業酒精(甲醇)去清除松香水,然後再用吹風機或熱風槍將清潔的表面吹乾(因為酒精含水分),尤其是電子元件底部,最好用空壓機吹!

改天咱來試一試^-^    不過咱的松香水【已買了3年】都還沒用完!! 》《

楼主:
用PUㄉ香蕉水好像不錯....不過看來用工業酒精的話可能比較不盡理想,享用酒精最主要業是不太想聞去漬由的味道....感謝各位大大的提供

用PU型的香蕉水也可以....味道比較不會那麼重
注意~~~是PU型的喔....不是一般的喔...
它上面會標示PU兩個英 ...
引用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粗工大真是厚工.....
我都拿牙刷沾松香水上去刷兩下,隨便擦一下就當做沒這回事了
味道喔?  久了就聞不到了啊     奇怪,頭怎麼有點暈

晚上出動空壓機可能會招來"睡眠不足怪獸"的攻擊,慎用!!慎用!!
粗工大是有練過的,小朋友不要學!!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為用松香水清潔過後,板子會有點(黏)性~粗工不喜歡~所以就用酒精再清一次~這樣板子光滑,也不會殘留不明白色物體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