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FM3702液晶電視開機後約5秒後無畫面,但有聲音!

楼主(2010-12-12):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小弟有一台VITO FM3702的液晶電視,開機後約5秒後,
背光就會不見,但有聽到聲音,電源指示燈也是綠燈,
將電源關掉重開後,還是一樣約5秒就熄掉!
小弟有拆開來看,但目視電容部份皆正常!
因不是自己的,所以沒有解焊下來測量!
想請教各位大大,有可能是什麼原因?該朝什麼方向去查修?
請大大們多指教!

网友:
如果5秒後背光不亮...高壓板掛.
背光亮著. 但無顯示. TCON有可能掛!

楼主:
如果5秒後背光不亮...高壓板掛.
背光亮著. 但無顯示. TCON有可能掛!
引用 网友A:

嗯!我是5秒後背光不亮!用手電筒照會有畫面!
所以應該是高壓板掛囉!
我在Y拍跟露X找了一下,都沒有看到相關係高壓板耶,
不知道有沒有通用的高壓板可替代?

网友:
原版查修

网友:
先確定高壓版電壓是否正確

网友:
我修過是因電源板冷焊造成類似狀況 請先檢查電源輸出部分是否有冷焊

网友:
可以貼張圖來, 會比較好判別。
每台機器故障點不見得都一樣……
沒圖沒數大家只好以經驗猜~

网友:
高壓故障保險一顆一顆n+P 好像是44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