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電感壞掉會發燙?

楼主(2010-12-12):
昨天我抽空解決了過去好幾個月的疑問....

每當夜深人靜或者比較安靜的時候總會聽見主機板發出滋~滋~聲音,

本以為是POWER發出的...靠近聽聽...應該不是....是主機板發出的...

目視外觀沒有電容鼓包阿......聲音好像是PS2插座那邊出現的.....

確定後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是誰發出聲音?

於是伸手摸摸.....咦!~PS2電源保險過後的SMD電感很燙ㄝ,其他的

主機板沒有這種現象.........於是從廢板上拆了一個同尺寸的替換....

不會燙了...聲音也消失了...目前觀察中....

网友:
昨天我抽空解決了過去好幾個月的疑問....

每當夜深人靜或者比較安靜的時候總會聽見主機板發出滋~滋~聲音, ...
引用 楼主:

  會~~~~~~~
阻抗提升就會.....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我也有遇過~微腥4相電源的板子...
R50的線圈~在VCore供電的~高頻聲+高溫~有電源對地短路的問題也會
但我費用報太高~客人不修...哈哈
等那片板子殺來給我回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順老大~

可是我用BB檔(200歐)去測它電阻完全導通ㄝ很正常,所以當下我也很猶豫該
不該換,後來因它產生的高熱使我下手更換......

使用過程中除了會發出滋滋聲音外,這聲音還隨著滑鼠游標移動而產生,游標
不動就沒聲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來你也碰過,不過PWM電路的電感不是很大顆嗎?
它也會異常阿.....

那你應該有的等了....客戶很聰明都不會把殘骸留給店家

网友:
電感要用電感表測試,就像變壓器用電錶只能看有無斷路,卻無法真正判斷好壞的緣故。
因為電感有隔交通直的特性,對於交流是一阻抗,當電試圖經過阻抗時就會在上面消耗功率並發熱

网友:
各位討論的SMD電感,正確一點的名稱應該是"BEAD"
整顆黑黑的,外觀跟SMD陶瓷電容一樣
該零件內部通常是沒有金屬導線的
是以"粉末冶金"方式壓制
電路板上的零件編號為"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謝大雄拔拔的說明以正視聽....

題外話....

兇手不是它...

滋滋聲音又來了....但電感不會燙手了

网友:
可能是PWM的頻率跑掉了
或是PWM波形有雜波
以前在實驗室搞"交換式電源"時,也曾愈過類似問題
也可能是原設計的問題
零件稍微老化就會出現異常聲音
基本上都是跟電容有關係

网友:
該不會是排容壞了吧~~~

网友:
會發聲的DC-DC VRM主要來自CPU供電端及顯卡上

网友:
不良的MOSFET也會出現這種問題 請檢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雄爸~~

問題是它不是常常發生咧,比換電感之前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順興大~
我也有懷疑,不過它的位置烙鐵很不好操作(我還沒買熱風槍),所以暫時放它
一馬先...(不過游標不會亂跑)

楼主:
回复 网友D:

狼大
不是顯示卡發出來的....這點我肯定聲音從PS2插座附近傳出
那範圍就是PS2電路、USB接頭、PWM電路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唷,那MOS會發燙嗎?
這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楼主:
對了!~~這張板的音效輸出會有雜音,在開機後進入桌面下沒執行任何軟體
就可以聽到雜音,拔掉前面板音效輸出接頭上的聯通jumper後會失去後方
音效輸出,連雜訊聲也沒了.....

根據之前看的維修資料說這是輸出端的耦合電容出問題,於是我拆下線路
上的兩顆25V100uF電容(兩腳串在電路上叫耦合?)下來測,容質正常ㄝ.......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SMD電容出問題...

网友:
如果不接前置,讓音效輸出直接輸出到後方插孔,還會有雜音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量量看 電感 附近的N channel mosfet電壓 數值準不準確 有示波器的話 去量測他的波形
mosfet 有耐溫值 不良的MOSFET 會有漏電現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狼大~

目前就是用主機板後方I/O位置的音效輸出有雜音...
我講的jumper就是用來給機殼面板接頭的排針...
(不使用面板音效功能必須套上jumper後方音效孔
才會有聲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沒有示波器ㄝ..

難道真的是MOS漏電....最近那聲音又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