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7300GT顯示卡 不開機維修+加焊"失敗"實例

楼主(2010-12-12):
這片也是客戶不要丟給我的
病狀為爆電容,不開機,裝上後1長2短B...BB 顯示卡掛了
電容已先換好了,沒拍到
先來拍外觀

其中Q19 N-MOS長水泡了,G級不會觸發
原型號APM2509N 我以60T03GH N-MOS代用

拆下的故障零件

裝上後...雪花片片

開始準備加焊GPU...沒錢買BGA加焊設備,只好玩"土砲"加焊台
先準備好東西
報廢光碟機4台,軟碟3台

先架好成"簡易拆焊台"

把顯示卡風扇拆掉,上面放10元

熱風槍開220度預熱顯示卡背面

把熱風槍放背面吹GPU部份,因為高度太高,我放斜的

因為是"歪的",旁邊再放台軟碟機"拉正"

加一點助焊劑,先預熱3-4分鐘

使用另外一支"大管熱風槍"
採用"上下加熱"法...
這支今天才到貨,網拍價5xx 小火可達350度 大火500度

再加點助焊劑
上面大支熱風槍開"小火"加熱

過約4-5分  拿起來冷

上機...還是" 雪花片片"...失敗
因失敗就不拍照了...看來要重值BGA了...
先修到這邊吧....感謝收看

网友:
看來我也要學板大在來去買一支了...0.0

有沒有可能是GPU_RAM的問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是溫度不夠~溫度要開到夠~且加焊時不要太靠近晶片~不然會爆晶~
我自己抓上部加焊的溫度~以紅外線溫度槍測~
有鉛晶片在180~200度收手
無鉛晶片在200~220度收手
作業儘量在5分鐘內~不包含預熱
但板溫可能只有50~70%但因為有助焊劑所以有還原錫球的可能性~

不知道樓主有沒有先試過OST牌的電容好壞...

這樣擺超有創意的~跟粗工大的差不多~哈哈

网友:
哪支風槍還真便宜~~..5百多元~

楼主:
說到這個
本來也是要用黑晶爐改為如s大那樣土砲拆焊台
但那個控制器不便宜...黑晶爐一台也要2-3千...買不下手(其實是後面那台898A+就買了2千多,沒預算了)
幾天前才逛網拍,才發現這種"熱風機"
他應該叫"熱風機",因為沒有像我們熱風槍可以控制溫度
所以才有500多這種價格(其實也有賣7-8百,1-2千的都有,我挑這個買)

他有2段火力,"小火"約可達到300-350度
"大火"可達500度,但以回焊BGA來說"小火"就夠力了

這台是110V的,不知道為何會標220V(可能進來才改的吧)
但別小看這台,他很吃電的(1800W),最好用獨立電源不要用延長線

只是缺點是風力大小無法控制,"黑晶爐"還可以用來"烤肉"
這支只能烤"機板"...

還有這支用來拆像主機板的USB,鍵盤滑鼠座...等很好用
開大火吹個2-3分鐘(圖片中已取下才拍照)

尖嘴鉗輕拔就下來了...很快

网友:
控制器不便宜~~...新的的確 很貴 ~可以找找 回收場有 ~我有看過
之前 我就找到2顆一顆150元 在跳蚤市場~還有 PID 的功能 ~粉好用
一般的 PID 功能的 ~大陸要價 600元 台幣 台灣 粉貴.
http://bbs.pigoo.com/thread-17507-1-2.html

网友:
回復  grason00
應該是溫度不夠~溫度要開到夠~且加焊時不要太靠近晶片~不然會爆晶~
我自己抓上部加焊的溫 ...
引用 网友A:

  有鉛和無鉛的溫度是指pcb板上實際的溫度嗎?

网友:
這種熱風筒...吹包裝收縮膜....電纜熱縮套用的吧?

楼主:
a471大,果然一看就知道這是"熱風機"
重點他也可以吹出300度以上溫度,也已經達到可溶錫溫度...我就把他當"熱風槍"使用
尤其要加焊BGA或拆那個鍵盤滑鼠Connector,這支就派上用場了
既然是"土砲"預熱台,當然是花費越少越好...用雙槍加熱+報廢軟碟機跟光碟機
雖然跟正規拆焊台比差多了...但小工作室,沒錢買上萬的拆焊台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來應該是GPU中的PAD氧化,只有重新植球一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呀~在PCB板上的溫度~
因為有鉛所需要的溫度較低就能熔錫~
覺得溫度的控制是在下部為主要~上部為輔助~
因為上部較靠近晶片~有的晶片較薄的(如8400GS的顯晶)~上部溫度太高反而會爆晶~
所以~有下部加熱的話可以試試高溫的FLUX熔入BGA中
上板溫到180~200就可以取橋了~不一定要上部加熱喔...可以試試看

网友:
這種回焊過程還蠻靠運氣的,運氣好就救回來了.....

而且溫度控制必須很精準...難怪設備這麼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