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6600GT顯示卡 GPU加焊"成功"實例

楼主(2010-12-12):
繼上一篇"失敗"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177-1-1.html
又從報廢區找到張雪花片片的顯示卡 微星6600GT
不死心想把它修好...結果修好了
直接先上機看看...跟上一張狀況一樣雪花

直接拆風扇,上剛剛用光碟機做的"土砲預熱台"
GPU放一顆10元
下面220度預熱5分鐘,順便加點助焊劑

過5分鐘後,上面大管熱風槍開小火
一樣採用上下加熱,上面約350度,下面220度
再加點助焊劑,加熱5分鐘

加熱後待冷確,移除10元

裝上風扇,上機...畫面正常了

完修...今天修這個剛好成功失敗各一片
只能說運氣不好...希望能修好更多的東西
才有更多案例可看...
感謝收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水啦!唉!那個土炮預熱台!可以拍近點嗎?

网友:
越來越多人要加入BGA實戰班了~哈哈
加焊有必要兩因素啦~所以不用氣餒~
1.先熟悉溫度掌握~包括無鉛板及有鉛板的上溫及下溫的調配
2.確定晶片有無損壞

网友:
看來我也該來做個土砲預熱台了n_111|

恭喜喔n_136|

网友:
那土炮好像是熱風槍是嗎?.....預熱完了拿上來吹GPU?

對了!~你針筒裡裝助焊劑?

网友:
那土炮好像是熱風槍是嗎?.....預熱完了拿上來吹GPU?

對了!~你針筒裡裝助焊劑? ...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免洗助焊劑
粗工上星期才買一瓶YC-997免洗助焊劑(液態),可以用注射針筒抽取以及注射!

楼主:
預熱是用熱風槍沒錯
我是用"雙槍加熱",下面220度上面350度(圖3下面還有一支熱風槍喔)
跟其他大大用下面黑晶爐+上面熱風槍意思差不多...
針筒裝助焊劑,這樣比較方便"灌進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會不會7300那塊是無鉛的,而6600的是有的,所以才會6600的可以成功,而7300的不行?

网友:
恭喜完修 ~....有時候 加焊 也是可以稱很久的 ~
雖然 從做 比較 好 也不代表 不會 壞 ~
ASUS 9800GT 用過的都知道 ~..這片已經送4次囉 ~...

网友:
回復  grason00

    會不會7300那塊是無鉛的,而6600的是有的,所以才會6600的可以成功,而7300的不行? ...
引用 网友B:
請問tun88大,那無鉛和有鉛製程在加焊過程是否有那些不同而要特別注意的呢??可否解惑??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我也不清楚,要問有在值球的神明們才知道!

楼主:
無鉛一般溫度需較高,有鉛較低
但要多少溫度,還要看Die大小規格決定
因熱風槍不等於焊接面溫度,焊接面約會低50-100度左右
總之經驗跟時間還有溫度...都很重要
以前在PCB板廠做,以前還是都用有鉛,人家拆焊台一台都上百萬的
但就是沒機會"碰",那時只是包裝部的領班,跟本"摸不到"...

像s大那種土砲台,可溫控要加焊解焊跟重值BGA,都可設定不怕烤焦板子
算最接近一台好幾萬的拆焊台...我這個拆焊台應該算玩具...但練練加焊還可以啦...
至於為何會失敗...只能說經驗不夠,可能時間跟溫度也沒抓準吧,錫不良氧化也是會失敗...
BGA本來就是算是"進階班"課程,對我來說還要學的地方還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粗工大~~那你買一瓶多少錢?.....針筒哪買?

很多年以前為了填充印表機墨水去藥局買針筒,對方還問我是不是要吸毒n_015|

我說..."用這麼大的針筒吸毒應該不會爽歪歪會死翹翹吧?!"....你看過漢草這麼好的毒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麼說─
菜鳥大漢草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瓶幾十元~大約有100多CC吧!
現在藥房不隨便賣針筒+注射針~
要找熟的人買或者找護士醫生朋友拿
要不然去熟識的小診所~可以拿用過的(免費),粗工之前修印表機就是去熟識的診所拿的,他也是問粗工要做啥@@",粗工直接說要修印表機!

网友:
....上面..350度....居然沒把晶片毀了~~~
另外~~這10元.......大家好像都學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答:玩醫生護士遊戲n_128|
這樣拿得到針筒嗎?

楼主:
大家好像對那個針筒有興趣
我是買印表機填充墨水送的,又跟他多要個針筒,他也沒問要做什麼,直接就給我了
我做這行有認識專做印表機填充墨水的業者,他們都有"針筒"(要不然怎麼灌墨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一次吃好幾碗大腸麵線....應該夠好了吧?

多吃幾碗有打折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了......改天我也來去買瓶用用

其實敏感的是針頭,你不拿針頭對方就沒有什麼好疑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會被護士五花大綁打乖乖針....從此就跟蔣公一樣了

永垂不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針頭也要阿,不然光只有注射筒,手指力道很難控制,鐵定一瀉千里n_067|
有時候點滴的軟管針頭也很好用n_047|
前幾天粗工朋友買了一千支針頭(每種規格100支)
目的是要粗工作加工,給自動點籽機真空吸籽做吸頭用:on_067|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可以用來農業唷.....還以為您要練東方不敗那招...

网友:
針筒和針頭不是連鎖藥局開放架上都有嗎
我常買來裝UV膠她們連問也沒問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就多換幾家問囉....看對方有沒有賣

网友:
有管制嗎?又不是違禁品....

网友:
看了之後很想也來試試耶!!因為走回收場都看到有些沒散熱片的顯卡都還不錯!!
例如AGP6600GT~7300GT~6200TD看了看想說壞了吧!!就PASS了....看到版大的教學心動了= =\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