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機板只接12V 燒壞了上管(8S648FXP-RZ)

楼主(2010-12-12):
昨天在測試一塊壞掉的舊主機板,只需要 ATX 20 pin電源,
就把另一台好的電腦現有的 ATX 20 pin 拔起來,接到那塊舊主機板測試,
忘了把 4 pin 的 12V 電源拔起來,
造成本來好的電腦只供 4 pin 的電源~~

測呀測,就聞到微微的燒味~~~

一開始以為把power給燒壞了,
交叉測試檢查了老半天,才發現我把那台好的電腦的主機板燒壞了,
接上 ATX 20 pin 及 4 pin 12V,不能過電,
把 4 pin 拔起來,能過電但開不了機~~

想問一下接下來該怎麼把它修好~~
我真是腦殘,把好的搞壞~~~

補個圖:

网友:
檢測一下12v,4pin阻值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量了一下12v跟地,發現短路~~
難怪一接上這四pin就起不來,不接可能電源不夠力所以過電不開機~~

電容看起來都沒異狀,請問接下來要怎麼找呀?? 感謝

网友:
測MOS....場效電晶體

看是不是有擊穿,萬一該電路還有涵蓋北橋供電,可能連北橋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別嚇我呀~~ 那北橋怎判斷壞了呀~~
今天已經爬文一堆了~~ 修主機板真辛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是用蜂鳴檔~~ 覺得不太準確~~
改用 200歐姆量,阻值約60歐姆左右~~
這應該算短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析了一下我的主機板,是屬於二相供電,一個上管,二個下管型~~

板子上量了一下,最後發現上管的D跟S短路,二相的二個上管都是,

應該就如大大說的上管被擊穿~~

想問一下,上管跟下管用的MOS可以互用嗎?? 或者拔別塊他型的主機板的上管來用,也是可以嗎?? 感謝

网友:
2個上管拆下來量一下應該短路了

网友:
按照Wish大敎的....要拆下來量測比較好

如果你有熱風槍可以吹下MOS來測,如果沒有你可以剪斷MOS的S腳來測,
若正常題就讓剪斷的S腳焊回導通....

現在的主機板上頭用的MOS在S與D之間有個二極體,你可以看規格書來確認
哪腳是二極體的陽極、陰極用電錶的二極體檔位測量,只要該通的有通不該通
的沒通就OK....

MOS的上下管通常型號不同,Wish大說這是因為要求不同(特性),MOS管的
使用原則有兩種方案,1.買同型號的換2.用規格更好的來代用。你可以查本論
壇資料看看你要換的MOS料件有哪些型號的可以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的提示~~ 把 S 端剪掉應該是為了獨立二相的電路吧~~

我的上管沒標型號,該怎麼找替代品呀??

補充一下,這塊主機板是 GIGABYTE 8S648FXP-RZ

网友:
上下端的MOS不能混用,不然保護電路會啟動,仍不能開機,或是失控。找代用型號,以下端MOS為目標,再依照需要的特性,挖板子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9658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完您的文章,下載了datasheet,
我的下管是 50N02-06P 型,
上管要怎麼搭配呀?? 有沒有秘訣??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Y/SUD50N02-06P.html
    中間列出了一些相關的料號, 可以用的要找出來.

    如: Si7136DP, SUM110N02-03P

    Sorry~ 你上面列的型號是下管~ 我找錯了!

    請拿手電桶照照看, 看看料號是否會浮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
我的下管規格是:
RDS(ON) = 4.1m 歐姆
IDS = 964 A
VDDS = 20 V

所以上管要找的就是:
RDS(ON) 大於 4.1m 但是要小於 10m
IDS 大約是 964A 或愈高愈好
VDDS = 20 V 或大於 15 V 即可

這樣子對嗎??

网友:
SUD50P04-09L, SUB65P04-15 , SUD40N04-10A ...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Y/SUD50P04-09L.html

幫你搜尋到這些, 可能要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本是N型,可以改用P型嗎??

另外,請教一下,這樣子算不算12V短路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覆

型態不同的MOS,不能任意替換。
量到的阻值,是沒問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本是N型,可以改用P型嗎??
A: 不行

      另外,請教一下,這樣子算不算12V短路呀??
A: 不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我搞胡塗了~~
沒短路那表示正常,為何接上去12v就是開不了機~~

网友:
你上管那壞的 MOS 換了沒? 換了再測量一便!

网友:
與下管50N024-06搭配的上管是50N024-09...但這顆50N024-09一顆還滿貴的...
GA-S661FXM-775,GA-K8NS Ultra-939這兩片主板都是如此.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7700546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寶貴的資料~~
日前才剛完成電容表的組裝
現在正在修其他的東西
這個難度稍微高了點 我排在後面修 哈~~

网友:
可以去回收場收一些報廢主機板
整片主機板比買那幾顆MOS還便宜(我都是這樣做,本人光報廢板就收集了30多片)
其他就如同上面大大說的,特性接近一樣為NMOS就可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來如此,難怪一堆人在收廢電腦呀~~
哈~~ 那改天要去垃圾場走一趟了
不知道這種報廢主機板的行情價在那裏?
不過要是拿回來的主機板也是壞上管,那就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