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山寨 MP5 不開機維修實例 (君正 JZ4725)

楼主(2010-12-12):
拿了一台MP5, 據朋友說是升級韌體失敗
打開電源沒有反應, USB插上電腦, 有偵測到 JZ4740
因為只有拿到這台MP5, 其他什麼配件和資料都沒有
連機身上什麼型號都沒有, 真是山寨中的山寨
在多插幾次USB 之後, 這台MP5居然沒有反應

因為沒有廠牌和型號, 只能把機器拆開, 不打開還好, 打開後只能搖搖頭
鋰電池看起來疑似沒有IC保護, 似乎只是一個轉接板
連接著鋰電池電池和電源線(這部份因沒有拆開電池, 所以不是很確定)

看到IC板的主晶片是君正 JZ4725, 板上寫著 WS-518 V1.2
測量振盪器都是好的, 在網上找很久的資料, 這台很像金蘋果1300和CUBE B51
但CUBE B51在外觀上有打印品牌和型號, 金蘋果的資料很難找到
對岸有專門討論MP5維修的網站, 資料很多也很雜, 廠牌約有30種以上
找到了 JZ4725通用USB 驅動
網上的資料是說按M鍵在插入USB, 然後升級韌體
不過在這台沒有反應, 這台是按音量的 + 或 - 才會有反應

君正 JZ4725

君正 JZ4725

選用韌體時需注意主晶片版本, LCD版本, FM和TV-OUT(尤其是LCD)
在升級韌體後, 開機也有反應, 不過手上這台是有FM收音機和TV-OUT的
更換上的韌體是沒有FM和TV功能, 也試了另外幾種韌體
有升級韌體後開機變成白屏, 這就是LCD版本不合
因為找不到有TV-OUT和有FM功能的, 最後找了有FM功能換上去
完成了這次的維修

紫光版本

紫光版本

金蘋果

金蘋果

升級韌體後開機變成白屏, 這就是LCD版本不合

升級韌體後開機變成白屏, 這就是LCD版本不合

CUBE B51

CUBE B51

有FM功能的版本, , 有8個項目

有FM功能的版本, , 有8個項目

無FM的版本, 只有7個項目

無FM的版本, 只有7個項目

网友:
所以....是升級韌體(廢掉TV-OUT功能)後完修?

楼主:
應該是說沒有找到有TV-OUT 功能的韌體刷上去

其實君正的韌體可以改開機LOGO和功能設定, 內部選單功能都是一樣的

网友:
那原來的更新怎會搞壞的咧?
是原來的韌體本身就有問題才是操作不當?

那電池似乎真的沒有保護PCB..

网友:
小弟手上也有一台MP4也是,不會開機.更新韌體就OK了~
在使用上需要多多注意一點,接上PC後一定要等安全移除後才拔線~還有在更新過的
韌體不要放在root. 它會在移除USB線時自動更新韌體(如果這時候你的MP4快沒電了~就會更新失敗)

网友:
連這都能玩韌體
真是很令人佩服

网友:
你的燒錄器可以支援這種IC???~~~
功能這麼強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s大,這應該不用用燒錄器。

這是利用IAP的技術,在那顆mcu上面保護一段flash韌體,一開機都會進去(放起始),

然後有個判斷條件(就是上面按按鍵)看要不要進去那段代碼或是跳轉到真正的程式碼。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升級韌體。

那段特殊的代碼就是把usb初始化,建立一些通訊協定,這樣就可以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