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歌林23吋液晶電視維修~~~

楼主(2010-12-12):
維修裝況~~這台電視機 待機時紅燈會亮,一開機約3秒-1分鐘不等斷電~待機紅燈不亮~~需拔電源重插~~才會恢復原本的待機紅燈。
這台機器拆開,分別有3塊板 高壓 ,P+I,AD ,原本以為是高壓電路~~全部補焊~~測量正常~~接回發現狀依然 ((又沒換零件這是當然的)
發現當"當機"時~~+5V待機電壓不見了~~PI版電解電容全換~~狀況依舊 看來是硬的~~
不接高壓版 只接AD 跟 PI 發現可以開機電源輸出都正常  可是約1分~5分鐘(可能更久)不等,又掛了 ,依然~待機5V不見了。
把較容易出問題1117都補焊一次~~原本想因該只有PI板的機會大,但是又顧慮到~會不會是AD板影響到PI~~~目前不知道從哪查起了~~
附上一些測量照片~~~請高手指點一下

网友:
P+I是表power+INVERTER.

....發現當"當機"時~~+5V待機電壓不見了~~
那問題應該在POWER.
如果不只是電容的問題,
換完電容當然還是"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F大大的指導~~
今天又測試了一下確定是POWER的問題
待機+5V在 4.8-5.2V遊走~~送POWER ON  十12V 及 +24V 很穩定 因該是待機5V的問題~~~
可是因為還在摸索中~~可有大大可以指導~~再來要量測哪裡~~比較有可能故障。
(PS:下方三片鋁片,有四顆晶體有拆下量測。因該正常沒有打穿~~數值對不對~~挖就不會看了@@")
請指導~~謝謝~~

网友:
如果12V和24V都沒有超過....
請測看看TL431或是光耦是不是有問題.

這一篇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2119&highlight

网友:
症狀跟我的IBM筆記電腦變壓器好像哦!

有時候能開機,有時候不能開機。能開機就用很久,一旦不能開機時,不開就是不開。放泠了,有時候又能開。
確定不是補焊能解決的事。猜測是IC壞掉,因為IC不好找況且變壓器也不貴,沒辦法修修看就擱置了。

但也實在想不出來到底是什麼東西壞掉會造成這種不穩定的症狀,直到有一天完全故障。
(變壓器上的四個電晶體我也有拆下來測,也是好的。光耦可以量量看,我量兩個光耦其中一個電沒過來。因為同規格光耦找不到就沒修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f大的指導
看完這一篇文章,受益非淺。
如果方便請移駕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5213 繼續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電源板公板一片因該一張小朋友就有找了~~
我是比較想把它修好~~大家順便討論討論~~我也吸收到大大們的寶貴經驗~~這是最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