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失敗】求助~ASUS K8V-VM無Reset,CPU不供電~

楼主(2010-12-12):
故障原因:不開機,無Reset,CPU無運作
有爬過舊文.....主機板維修要先CPR...
打錯了,是查P、C、R,查了一下供電部分,發現CPU供電部分Q1 MOS管G級無電壓
Q2 MOS當然就沒作用.......CPU也就不工作!!
MOS G級電壓應該是由Power IC控制,此張主機板Power IC為GD75232
查了一下相關資料,也量了電壓,但是............我看不懂這顆IC這樣是好的還是壞的
請各位高手幫忙看
其他相關MOS電壓如下(北橋旁邊有一顆MOS被擊穿,圖上測量電壓是已經更換過的)
另外請教這顆IC是在管理什麼的??

网友:
GD75232.........你A 害~

网友:
請可愛大明示~~~~~~~~~

网友:
回覆 3# emc88888
GD75232是232的準位轉換傳輸晶片。

网友:
回覆 1# myeasylove

真正VRM晶片是在紫色圈起來的地方。
myeasylove大您問的那顆螃蟹晶片,它是網路晶片。

楼主:
感謝樓上前輩指示....
原來...........我認錯老爸了XD!!!
那是哪顆才是=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S大指引....
那顆還真.......小顆= =
明天去公司再測量一下看是不是他在作怪.........

順便請教那圖中這顆也是嗎?還是另有用途

网友:
難怪看到232的時候覺得怪怪的......XD

网友:
回覆 7# myeasylove
對齁!myeasylove大您沒提到小弟我也沒發現,是的!那顆是CPU的VRM。
原先看到紫色的,那就可能是其他地方的VRM,即是有可能為您量到有1.11V的MOS之VRM。
小小顆的VRM,它上面是寫縮寫的code喔!要查到datasheet,要查表。

楼主:
報銷了........
圖中那顆就是導致CPU沒電壓的兇手......
CPU MOS G級無電壓,S級沒輸出~~電源管理IC
好不容易找到一顆一樣的,把舊IC吹下來後.....想說用烙鐵修一下,沒想到...........焊點被修掉了XD.....60W烙鐵~太熱了吧!!
查了一下線路,焊點不見的線就是跑到MOS的G級~~
應該會有大大說用飛線....但是實在太細了!!放棄!
學到一個經驗,太細的焊點不可以用60w烙鐵下去嚕嚕ㄟ........

网友:
60W的烙鐵 ,我只敢拿來解焊
加熱久一點,連木頭握柄都在發燙,錫絲觸下去都化成一團白煙...

网友:
加油哦~...拆壞過 以後你就會知道 怎麼拆才不會壞囉 ~..
薄的IC 不可以 一次 給它 溫度太高~它會裂掉的..要慢慢升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個焊點有作用麼? 看起來似乎沒有.

    我想, 不要為了一個小接點而放棄~

网友:
加油....當做是經驗好了

我也做過這種事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只一個焊點....
是三個焊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拆是ok,只不過要慢慢吹....
230度.....250度...280度...300度才拆下來~~~
拆下來後想說用烙鐵修一下,等一下好回焊
烙鐵才下去嚕了兩下@@焊點不見了XD

网友:
這麼小的點...
35W或40W就可以了吧?
用到60W...有點太過了....
我解焊才會用到60W以上的....現在是用100W的....講求速度.....
但是回焊還是換用40W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myeasylove大,那顆上面的code是寫什麼呢?可以查一下datasgeet,只要那是空腳,那麼就可以修好。因為看圖片,似乎那邊沒有拉線,純粹只有空三隻腳的銅箔在那邊,60W的烙鐵會回掉,那就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