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示波器該如何選擇!

楼主(2010-12-13):
最近看拍賣區,有很多大大買到不錯的二手示波器,心裡也跟著癢癢的,但不知該如何選擇,看Y游大在徵示波器,更想跟進,所以麻煩前輩們指導一下,若要學修主機板的話,C/P最高的二手示波器該買哪一台呢?

网友:
你會用了再買...這東西不適合"新手"買來玩..

网友:
最近看拍賣區,有很多大大買到不錯的二手示波器,心裡也跟著癢癢的,但不知該如何選擇,看Y游大在徵示波器, ...
引用 网友A:

我想基本上, 先說出你的需求及預算, 才能找到適合的..

依你的需求來看, 在 2000元內, 20M 的類比式就很夠用了..

我的建議是不要迷失在工具的迷霧中, 畢竟使用的主角是 "人"..

楼主:
就是看到C大,買到那台100Mhz 的,讓我口水直流,之前聽說量主機板要用100Mhz的,不知是真是假呢?

楼主:
你會用了再買...這東西不適合"新手"買來玩..
引用 网友B:

如果沒有買,就永遠不會用啊,我已經不是學生了,沒有免費的工具可以試用,很多東西都常是買了之後,才知道適不適用!

网友:
就是看到C大,買到那台100Mhz 的,讓我口水直流,之前聽說量主機板要用100Mhz的,不知是真是假呢? ...
引用 网友A:

呵.. 不用流口水啦..

其實我買這台, 主要不是用來修電腦的, 而是想用在一些自動控制上.. 修電腦我是業餘的, 不是強項..

這麼說吧, 以這台來說, 主板上有些地方還是測不出來的, 你可以想想, 用一些輔助工具, 可能更方便些, 像假負載, POST CARD.. 諸如此類, 我想絕對夠用, 而且會更好用..

而且這台你拿來修主板, 是否能發揮所有功能呢? 倒不如用台 20M 類比示的, 真的很好用, 類比式不若數位式, 但有些設計好的, 使用起來很方便的..

而且你要考慮到日後維修的費用, 太克的產品, 有一特色, 就是零件都很高貴, 像 LCD 偏向板, 一個就要 5 千到 6 千, 想想, 若沒殊需求, 是否划算?

所以, 我的建議是, 先從便宜但適用的示波器著手, 日後若 "真的" 覺得不夠用了, 再買台更好的.. 這樣我是覺得比較好啦..

給你些個人建議哦..

网友:
樓主這篇我有在關注...

或許可以分3個方向探討....

1. 示波器該如何選擇
    不過示波器的選擇...之前應該有幾篇有談到...如果沒人回覆你,你可以去參考以前的文章

2. 目前示波器(包含新品&二手品)....有那些機型比較推薦...
    這要有使用經驗的人來建議比較好...包含使用順手度...C/P值....各機型的優缺點...

3. 購買示波器(包含新品&二手品)....其售後保固認知...

對了...站在小弟的立場...
如果是屬於想買但不急的網友....希望大家先處於討論的階段....
日後集中力量....看可不可以得到更好的價碼....

网友:
現在網拍上1200元就有20Mhz的示波器,便宜就買一台回家元也沒關係。

不夠用再花錢買好一點的示波器不就好了。(1200元的再用800元上痞酷賣掉n_136|)

萬一壞了就自己修,發揮痞酷精神。

网友:
我有買到一台便宜的國產GW 20Mhz示波器。前一陣子壞了,自己在學著修。

我是覺得要是我個人的話,我會把較好的示波器跟較差的示波器各留一台。因為好的示波器功能很強,但是壞了也比較不好修。所以,如果示波器夠用的話,我是不會迷戀昂貴的機種,

Wish大有一台超級古董示波器,修好了一樣還是可以用。如果是現代新型示波器,可能壞了反而比較難處理吧!(個人覺得啦!)便宜的話,留一台舊示波器好像也不錯。當好的示波器壞掉的時候,可以拿舊示波器來頂一頂。

(目前正在修這台壞掉的GW 20Mhz示波器,問題出在Y電路,再看看怎麼修了。經驗還不夠好,就慢慢修了。)

网友:
若要學修主機板的話,C/P最高的二手示波器該買哪一台呢?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修主機板的話,個人覺得不一定需要用到示波器。

「修東西用頭腦修最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把維修的過程用相機機紀錄起來, 修好了, 整理一下,  PO 出維修過程, 我想大家會很有興趣的..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可以把維修的過程用相機機紀錄起來, 修好了, 整理一下,  PO 出維修過程, 我想大家會很有 ...
引用 网友D:

先前已經有貼過問題了。因為是舊機器,零件還沒找到。
不過,說不定會因為沒有零件修不起來。才會說「慢慢修」。

网友:
感覺很多人都以為有了示波器東西就能修好,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這樣的,
要修理一個電路首先要了解電路的原理在搭配上示波器才有意義,
例如一個ic 輸入一個a波形,輸出會是一個b的波形,但如果你不知輸出的波形是什樣子,
ic要 壞不壞的產生一個c的波形,你也無法從波形判斷出ic的好壞。(有良品則可以用比較法比對)。

買台二十M的說實話是不夠用,但拿來入門絕對夠。自已玩玩小電路實際去量量波形,
看跟書上的理論有沒有一樣,這樣對學習是絕對是比較有感覺。

网友:
其實示波器我真的很久沒用了.. 約有 20 年了.. XD..

最近在看太克 TDS 220 的原文 130 頁的使用手冊.. XD

建議有心者, 不妨在露天用示波器來查一下, 看看圖片及按鈕的功能, 若有不懂可 PO 上來問, 或是自行 google 一下資料, 相信一定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的.. 更容易進入狀況, 找到適合自己的示波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我想我應該就是先找台便宜的來試試,我現在會想量的就是pwm ic 有無輸出的問題,不知有哪位前輩剛好有看到不錯又便宜的二手機器可以介紹一下,謝謝!!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我想我應該就是先找台便宜的來試試,我現在會想量的就是pwm ic 有無輸出的問題,不知 ...
引用 网友A:

若是預算 5,000 元, 可考慮這台, 100M 的.. 我覺得雖是類比的, 但有到 100M, 同時有 Read Out 功能..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085552347

若是太貴, 預算在 1500-2500 之間, 可考慮 20-60M 類比式的.. 請自行在露天找一下, 資料很多的..

网友:
對了, 附張那台 100M 菊水示波器的圖, 這台真的很 "水", 若當初沒買 阿彰大那台太克的, 我會買這台..

楼主:
感謝C大的幫忙,但我比較希望是數位式的,對新手來說,應該會比較好入門!

网友:
感謝C大的幫忙,但我比較希望是數位式的,對新手來說,應該會比較好入門! ...
引用 网友A:

類比式的, 每家用法都很類似, 也很直覺, 若有使用過的經驗, 不用花太多時間就可上手..

而數位式的, 一般人可能覺得會很容易上手, 其實要是要花一些時間學的, 各家多有些不同..

而價格上, 數位式的比類比式真的貴上很多, 可能是幾倍的價格, 這點在預算上要抓一下..

以我這台太克 100 MHz 的來說吧, 露天在 15,000 - 25000 之間, 而類比的約在 5000-8000, 所以價格真的很大..

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
示波器修電腦很少用到吧!
修音響產品或RF類產品(無線電話,對講機,收音機)
才常會用到示波器
給你參考~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了這篇, 順道提一下..

數位式示波器對小訊號很敏感, 當訊號太小時, 很容易有雜訊而造成困擾..

所以, 若考慮使用在小訊號場合時, 個人較建議用類比式的示波器..

网友:
感謝C大的幫忙,但我比較希望是數位式的,對新手來說,應該會比較好入門! ...
引用 网友A:

類比式的都用開關、旋鈕解決,數位式的都是用選單與專有名詞。

我覺得類比式的操控全在面前,而數位式的要先了解那些名稱與設定的意義。在學習上,類比式應該比較容易入門。不過時代這樣走,類比式應該會漸漸fade out吧!但是在有人會修的情況下,類比式還是可以存在很久的。

网友:
剛才找到一些資料, 給大家參考一下, 要注意的是文字上的差異..

大陸稱類比式為模擬式, 數位式為數字式..

谈示波器第一回——模拟还是数字?
http://scope.eefocus.com/stupid/blog/09-03/168031_ab55b.html

谈示波器第二回——模拟和数字示波器测试性能的具体表现
http://scope.eefocus.com/stupid/blog/09-04/169136_728cd.html

或許參考了這些, 更加的能確定想要的機種..

网友:
數位式示波器對小訊號很敏感, 當訊號太小時, 很容易有雜訊而造成 ...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通道選單內,BW(頻寬控制/頻寬限制)功能有無啟動,當開啟BW後,示波器會截掉高於此頻率的信號,讓要觀察的波型不被干擾

另外,若要量PWM IC輸出,尤其是動態測量的,一定要處理好隔離,讓示波器的地端與電源接地隔離,以免測量時造成被測電路的異常
方法有掛隔離變壓器或是使用採電池供電的示波器

另外螢光管示波器也是有採數位控制型,也具被測信號量測機能,所以不是一定要看到液晶顯示器才是數位示波器

楼主:
看到這麼多前輩,熱心的提出看法指教,充份感到這討論區的溫暖,我想我還是不要急著下手,先把使用示波器的知識備足了,再出手,免得丟了一堆錢卻沒有得到該有的成效,那就真的悶了!如果各位前輩肯不吝指教的話,小弟非常願意接受你們的指導,謝謝!

网友:
還好你想通了,不然你會發現花了一萬多買台數位示波器擺在那,不如買台液晶電視來的實用@@

网友(2012-03-28):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了這篇, 順道提一下..

請教大大!如果去買2手 20MHZ~~
是否足夠維修液晶螢幕高壓版或是POWER....等等(想確認PWM IC是否NG)

网友:
SS-7811 100MHz 3Ch 直讀式 示波器
類比式 露天拍賣NT6000 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
新手100MHZ示波器會不會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