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man 元件疑問

楼主(2010-12-13):
查過了應該是 金屬氧化皮膜電阻
三用電錶 用歐姆檔位 200 是 07.8 歐姆 2K 是 .006歐姆 (這正常嗎??單位如有錯誤請指教)

補型號 fsp250-60GTV

网友:
照片中那麼多東西.......???

网友:
低電阻用在假負載上

楼主:
誰可以幫我量一下他的阻值
POWER MAN 250W的
剛去電子街 找不到合適 都是小顆的

网友:
看看機板標示是不是 F1 , 有點像是保險絲

楼主:
我拆下來了 上面標示R48

中間皮膜連熱縮管一起脫落 無法辨識
只剩一邊金色 一邊紫色 (前後)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電阻

楼主(2011-06-07):
這顆金屬氧化膜電阻可以用什麼代替呢???
請大大幫忙。

网友:
R47,R48..都是3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