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鈞嵐 GV AD-300AS 有 5VSB, 無法正常啟動

楼主(2010-12-13):
鈞嵐 GV AD-300AS 有 5VSB
5VSB 跟 PW_ON 未啟動前電壓值為 5.15V
插到治具上未啟動時,5VSB不變,PW_ON 降到 2.03V

啟動後,5VSB降到 3.7V,PG: 0.1V (12V->10.6V, 5V->2.2, 3.3V->1V)
而且治具上的燈,一直閃爍 (1秒約5次),且電路板上發出「搭搭搭」的聲音

目前只換了一顆爆漿的電容(1000uF/10V)
其他的元件目視皆完整,讓我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產品規格
電路板#1
電路板#2
治具

ps.照片無法上傳到站上,暫時使用Picasa空間

网友:
請教一下..

如果你不使用治具的話, 直接用綠色線及黑色線啟動的話, 可以啟動嗎?

另外, 你的圖檔不能上傳的原因, 請注意:

1. 圖檔維度在 800 X 600 以內
2. 檔案大小在 100 KB 以內

我看你的圖大小(KB)都太大了..

楼主:
請教一下..

如果你不使用治具的話, 直接用綠色線及黑色線啟動的話, 可以啟動嗎?

另外, 你的圖檔不能上 ...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治具,直接短路綠線跟黑線,
結果一樣,有答答聲,然後風扇要轉不轉的
無法正常起動

原來上傳還有檔案大小的限制,這個沒注意到
下次會改進的,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