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一問

楼主(2010-12-13):
請問 一下我要1顆200V15UF的電容 可是我手上只有200V22UF 可以用ㄇ 會太大嗎?  我是要用在省電燈泡上的 謝謝

网友:
可以
我也常用

网友:
應該是可以替代!
所以沒有問題的!

楼主:
恩 知道了 謝謝

楼主:
在請問我把它換110V16UF可否呢 用220V的好像太浪費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阿!!

楼主:
怎不行勒????我的輸入電壓是110V 怎會用到220Vㄉ電容呢

网友:
輸入交流經整流子及濾波電容後要乘以根號二,也是AC110V會變成DC156V,電容耐壓需高於此值

网友:
怎不行勒????我的輸入電壓是110V 怎會用到220Vㄉ電容呢
引用 网友A:

我們一般的 110V 是均方根值, 110V 其實最大值是 110 * 1.414 = 155.54V, 這也是濾波電容上的電壓..

但電容有一定的耐壓分類及考慮到餘裕度, 所以用 200V 的..

楼主:
恩  原來如此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