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歌林23吋液晶電視電源故障(已殘念)

楼主(2010-12-13):
因為液晶電視不知道該發顯示器還是家電區~~
覺得電視是家電~~所以發在家電區~~~
測試結果是電源板的問題~~~請大大幫忙指導~~感激~~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329842

网友:
電源板的問題可以去"電源供應器維修"參考資料,原理是相同的~

5VSB有問題要沿著5VSB的線路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S大的指導~~
再請教一下~~
如果使用區塊的方式將零件斷開測量~~這樣的方式是否可行~~會不會造成其他零件燒毀??
還有是什麼原理會造成 連+5V的待機電源都不見呢? 這算是一種保護嗎?~~
煩請知道的大大教導~~感激不盡~~

网友:
電源電路中盡量避免元件未裝下送電,以免造成異常,活電測試時也要避免短路

5VSB電路若是有異常,負載增大就會使輸出電壓不正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狼大指導~~~明天繼續努力那塊POWER 板~~後續回報再請大家指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 FINGER_EM 大大提供了一篇維修文讓我學習~~
狼大有提到 "
  因為電源電路二次側回授端是接在5V上,該齊納是用來監視12V輸出有無超壓,當5V與12V間超過7.5V以上時,會透過齊納"強制"將5V回授壓下去,避免電壓繼續往上提而燒毀電路,所以當該齊納故障時,就會因為回授不正確而使電源電路不動作,齊納燒毀容易發生在電容異常後,因為電容喪失功能,12V輸出無法控制在正常範圍內,使齊納過度工作而發熱,使該處PCB變色且容易因過熱損壞。
這個學起來n_014|
報告今天進度~~
從+5v電路反查回去~~發現電路多處電壓都在跳動~~毫無頭緒~~@@
真的對電路分析毫無概念~~~只好斷開電路 分區檢查了~~
經過了幾個小時的努力~~覺得這一區可疑最大
這一區的電容(貼片除外)~~二極體都測量過~~感覺正常~~
剩下這顆 14隻腳 的  "DAP011G" 測量第十根腳發現 會重0-12v跳動
網路上又找不到~~只找到這個~~
拆掉這顆ic 第10根腳電壓為0 可是圖上說他是vcc~~~呆了
是我找錯圖嗎??
目前卡關~~~~難道真的是壞這顆ic嗎~~手中又無相關資料~~
請大大們指導~~
(ps:今天用太晚~~新的圖片來不及整理後續補上)

网友:
看到「DAP」我就更覺得跟我遇到的問題很像了。我連腳位圖都找不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3614

如果以後電源上有這顆IC,又有同樣有時有電有時無電的症狀時,說不定就可以判定是這顆IC在作怪。這篇應該也是個好範例吧!(我當時沒修成就是找不到IC來換,沒想到你這片板上也有這東西。)

楼主:
這顆找不到資料~有辦法測量他嗎??~請問大大是否有取代的IC 或是哪裡可以購得?
我最討厭壞這種東西了~~有的都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D大提供的經驗~~
連資料都找不到~~該不會就這樣殘念了吧~~
現在的電子電路越來越進步了,東西也越來越精細,因為幾乎很多電路可能用一個晶片就取代了,
那天拆開一台ACER 23"的LCD AD板~~大約8CM*8CM 就搞定了~~PI板也大約15*10CM就搞定,
可能那台是LCD吧~~~高壓線圈好像就1顆~~想必以後可能都是模組化吧~~壞哪就換整塊~~因為也沒得修了~~

网友:
我也從你的發文得到幫助。症狀、檢查方式都差不多,找到的共同點就是這顆DAP。因此我從原本的不確定是否是這顆IC,到高度懷疑就是這顆IC。

藉由大家互相討論或發文可以比較快的學到東西。後面如果有人遇到了,也不用再花那麼多小時去確定同樣的問題。這樣大家才有更多的心力與時間研究、討論更多的其他問題。

(維修這種事也不是想跨進來就跨得進來,從事維修的朋友實在不用怕別人學。況且,這種大量時間的學習投入也不是人人都願意。)

网友:
這顆應是屬於ON SEMI(安森美)做給DELTA的訂製款PWM IC,相關DATASHEET不太好取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互相學習~~~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大~~你好厲害~~不只會修~~連晶片你都知道得這麼清楚~~
這裡的高人真的很多~~而且都深不可測~~

网友:
加油~加油~再加油
個人能力不及
只能幫大大加加油
希望早日找出真相n_161|

网友:
建議先將附近的電解電容更換看看

再不行可能要找相容的電源板換

网友:
回复 网友C:

   DAP 011G  1PCS 2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感謝L大的指導~~~我會再努力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F:

    阿國大大 如果連VGA測試器帶燈~~跟775的假負載帶燈 一起買這樣含運多少PM請我。

网友:
不知結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