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電燈泡電容值一問

楼主(2010-12-13):
這顆是壞的
我手上只有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這個是省電燈泡的

這個是省電燈泡的

我是要換在這上面的

我是要換在這上面的

問過幾個朋友說法都不一致.....
有的說電壓只能大於或等於不能小於原本電壓.....
容值只能等於.....不能小於或大於,有人說大於一點點沒關係不要小於
是否有此說法

网友:
可以..0.0

网友:
這顆是壞的

我手上只有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問過幾個朋友說法都不一致.....
有的說電壓只能大於或等 ...
引用 楼主:

給你參考, 替換應該可以. 但不是換了電容就會好, 同常那顆藍色的 DIACE 都會掛掉. 還有 13005 通常都會打穿.
http://hk.my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mid=294

飛利浦的設計, 大部分都抄自這個.
http://www.nxp.com/documents/application_note/AN99065.pdf

楼主:
請問一下你說的 DIACE .13005 是指哪一個零件

网友:
q1跟q2請下來量量看

電容問題
電壓只能大於或等於不能小於原本電壓 <<<這是正確的
容值<<<要看是什麼電路 有的可修改..有的不能 所以..沒有一定的

网友:
diac不是每個廠牌的燈泡都有用
13005有時也會改用其它電晶體

楼主:
13005是電晶體   那DIACE是哪一個零件?

楼主:
耶~~~修好ㄌ 又省下百來塊 (好像比沒壞前還亮耶~是我的幻覺嗎)
      不過還是 謝謝各位

网友:
不是幻覺~~是你成功了~~恭喜阿~~

网友:
恭喜啊

進步了耶

网友(2011-10-27):
不是幻覺~~是你成功了~~恭喜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耶~~~修好ㄌ 又省下百來塊 (好像比沒壞前還亮耶~是我的幻覺嗎)
      不過還是 謝謝各位 ...

恭喜!!
最終結果你換了哪些零件,希望說明一下!!

网友(2011-11-30):
哇...我也想拿顆壞的來玩玩看囉~~感謝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IAC

請問這個diac的規格怎樣呢?壞了才知道替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diac的規格怎樣呢?壞了才知道替換。

簡略的檢測
就是兩個方向都是高電阻
否則就被擊穿了

規格如附件

网友:
相信你接下來會去找一堆燈泡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