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HI-PLUS 46吋Full HD液晶顯示器 白內障 (HLT-HM463Q)

楼主(2010-12-14):
白內障  HI-PLUS 46吋Full HD液晶顯示器(HLT-HM463Q)  不 知道大大有沒有 遇到同樣情況  謝謝
打開來看 並無異狀  電源部份已補焊了   找不出問題

症狀 : 白內障

网友:
還原~~~原廠預設......
在不行~~~用公版點點看~~看是面版問題還是AD版在作怪

楼主:
謝 順興大 回復 = =   沒有公板 可以用 我試一下 回原廠預設 看看

楼主:
回原廠預設 一樣  現在 多出現 直線條了    應該是 AD 吧 我猜~  好硬的問題

网友:
POWER BOARD好特別. 沒看過46的.
這POWER板是原本的機器, 還是測試用的?

多出現 直線條....不會是面板?
用猜的...... 故障會不會在AD板以後~

网友:
T-con問題居多

网友:
前兩天修到一台20" LCD,和你的狀況一樣,檢修後發現是T-CON上的電容掛點,給你參考..

网友:
會不會是面板上的軟排出問題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