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BIOS判別/燒錄器如何選擇.....

楼主(2010-12-14):
目前手中已經有一台燒錄器....
只能燒最基本的PLCC32/FWH的BIOS
現在的BIOS都改為SPI,不知道各位大大都用哪台燒錄器....
有在網路上有看到,但還要另外用轉接座
這種轉接座是要從主機板上將BIOS解焊下來後,在焊上這個轉接座
燒錄完再焊下來,在焊到主機板上面嗎??
這樣不就要解焊兩次......在焊上去兩次,感覺好麻煩 = =

另外請教現在BIOS IC的種類總共有幾種...
這種是SPI
http://t1.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RBFjc0gHtbxJ0NdywdRFrkr_O5rnv29IPRGvnWPwi_ObwXFL3j-U9vPzFv
那這種也是SPI嗎???
PLCC
FWH
PLCC跟FWH兩個長的好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後面看不到圖,基本上SPI的flash燒錄不一定要拆阿,焊8條ok線跟他連就可以了。

而且有一些主機板會預留救援線,其實只是把那八隻腳拉出來而已。

還有一種是用測試座,不過貴一點,這樣你就只需要解焊,清接腳,放到測試座燒錄,燒完再焊回去。

你用的那種是轉接座,那是給SOIC8轉DIP8用的,那種很便宜,都是洗板沒事多洗的東西。

一般現在的BIOS分為LPC  FWH  跟SPI三種,最下面那張是PMC的,那片很特殊,是FWH跟LPC共用。LPC大多是AMD系列的主機板用的,FWH是Intel用的。SPI其實只是一種協議,可以達到全雙工傳輸,大多數的mcu都可以支援這種協議,所以你的幾乎只要是usb系列的萬用燒錄器,都可以很快的移植SPI的燒錄,因為usb系列的燒錄器都是用一顆支援usb的mcu + CPLD之類的東西做的。

如果你只是要燒SPI系列的,其實可以考慮usbasp這種東西,這原本是給AVR系列用的燒錄器,很便宜,大概100多吧,幾乎所有的SPI系列都可以燒錄,也可以拿來燒8051/AVR系列的東西。
我是說萬一你的燒錄器不支援SPI的,這應該是最便宜的方案了,當然連萬用燒錄器都沒有的,還是買一個比較快。不過usbasp的clock不高,燒起來會慢一點,畢竟只是一顆被超頻的atmega8。

网友:
我是用這個,基本上常用的都有了
我是參考和考慮了很久才決定的
還可以燒RAM的資料,蠻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依下大大
這款燒錄器夠用嗎?
小弟非專業玩家. 也是和各位大大一樣業餘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U大回復!
再請教一下~您有提到SPI的Flash可以焊上引線直接連到燒錄機做燒錄
那主機板須過電嗎?還是燒錄機過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大~
您應該是用這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011097018831
應該也是跟他買的~~得標者跟您的ID一樣~~
您操作起來順手嗎???
我看他下面一堆跳pin跟開關,眼都花了!感覺好複雜...............
您有用這台燒過SPI (8腳焊死在MB上)的BIOS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但是你必須要知道哪個是VCC VSS,要接上燒錄器。 其實供電會變成萬用燒錄器在供電。

一般的BIOS救援線也是利用這個原理作的,差別只是有沒有拉出來而已。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LPT port可以先砍掉了,那個已經變成不通用的介面。

你總不會想說買一台換新電腦的時候可能不能用了!還要再多買IO卡

USB的淘寶好像普通的才賣1000左右阿,很便宜,裡面就是一顆mcu +CPLD,mcu應該會找最便宜的可支援full speed usb 2.0。CPLD讓74系列不見,除了電壓轉換系列的。

那個可以考慮一下大陸的G540或G840,還ok,G540大概1000台幣,但是你要自己去淘寶買。

裡面就是一顆C8051F340 + altera EPM7128,超省的配置。

現在大概改成stm32103CX + altera EPM240是高CP方案,沒那麼多ROM系列可以測試,不然做一台這個很簡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買的是 G840~...還不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UNCRY大有研究哦~~~
我也有一台G840,改天來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家想看阿,那我就把裡面的拍出來給大家看好了。

840跟540應該差在可以脫機燒錄  就是用複製的功能。

等等我來發拆機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比較好奇的是[stm32103CX + altera EPM240是高CP方案]這個!!!!!
G840和G540只差能不能脫機燒(不須電腦)。
呵...期待UNCRY大的文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看我的文?

stm32F103 + cpld來燒非常棒阿,但是絕對不會有人這樣做。

拿大砲打小鳥,其實stm32F103的硬體spi就可以到達18Mhz了,EPM240只是想讓他加速到

50Mhz以上,有很多spi flash都已經超過這個速度。

這東西上次有寫了一下,用cpld掛上48Mhz的振盪器,讀寫spi flash沒啥問題,

不過那次是用cy7c68013a+EPM1270來玩的。不過是大陸人的開發板,省很多東西,干擾很大。

cy7c68013a有人把他拿來當作邏輯分析儀使用,最快就24Mhz,還不錯,分析spi這種東西挺好用的。

至於stm32+EPM240則是最近玩的東西,那堆mcu都只是被我拿來當作usb controller,

stm32 + EPM240這個我只是拿來控制很多腳的IO,所以通訊方式就是利用硬體spi把資料丟給CPLD

,這樣就慢了,最高的spi是18Mhz,不過只是要控制一堆的七段顯示器很夠了。

真的要用的話要用平行傳輸,每個IO讓他傳50Mhz的速度,這樣就很快了,會飛起來喔,但是會卡在
stm32那顆上面,2.0 full speed,挺慢的。cy7c68013a那顆是high speed,用16bit IO跟cpld同步讀寫(48Mhz),速度是38MByte左右,把他改來當燒錄器的話,每種flash都能夠跑到他的極限速度。

网友:
回復  dk4502

請問依下大大
這款燒錄器夠用嗎?
小弟非專業玩家. 也是和各位大大一樣業餘用. ...
引用 网友D:

這款在我的需求上,是夠用了,也不用另外買轉接座
還蠻方便的

网友:
回復  dk4502

D大~
您應該是用這款

應該也是跟他買的~~得標者跟您的ID一樣~~
您操作起來順手嗎???
我看 ...
引用 楼主:

那個得標者就是我啊 ^^
賣方是一個一天到晚泡在無塵室的先生,服務不錯啦,有問題一定幫你解決到好
至於操作起來的感想,確實是很方便啊,以前我是用單座的燒錄器,還買了一堆轉接座,挺麻煩的
這片大概常用的都包含在裏面了,也不需要複雜的設定,圖上那一堆jump,只有在燒某些特殊IC才會去動到,平時不用動它的
至於uncry大講到的使用介面問題,個人是覺得用print port或是 usb port是沒什麼差啦
因為這個東西不需要高速介面,而且我的工作機都是拿手上最舊的電腦來充當
所以覺得沒什麼差別,等到print port真的從主機板上消失時,這塊燒錄器大概也差不多該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最近也看到一款.

不知道有無大大們用過... 可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