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錶的精度後面的 +3位 是啥意思?

楼主(2010-12-14):
一般三用電錶的精度,例如:±(3%+3位),後面的3位是什麼意思?

网友:
可以測到的精確度..

想想, 當測一個 5V 的直流電壓.. 顯示 5.0V 準呢還是 5,001 準..

不過即使同一電表, 在各檔位, 精確度都有所不同, 通常值愈大, 精確度沒這麼高了, 這也是顯示位數的限制..

网友:
原來是這樣…

還一直以為是5V +3% = 5.15V 之後再加3個字= 5.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