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鐵? 電錶?

楼主(2010-12-14):
中文字真的很有意思, 不過多多少少也會造成一些小困擾..

這尤其對上了些年紀的人來說..

例如,:

1. 電表還是電錶
2. 烙鐵還是鉻鐵

一定還有很多, 不妨來 "正名" 一下..

网友:
電表(新注音自選) VS 電錶
烙鐵 VS 焊槍 VS 銲槍(新注音自選)

网友:
【1】
【电表】 VS 電錶   《--大陸的字 【差不多    字都精簡到8劃以下】~最多不超過12~14劃
《--》所以錶  【16劃】精簡後~ 當然是【表】
【1】
【烙鐵】 VS 焊槍 VS 銲槍(新注音自選)
這個可能就是 風俗習慣了!!     恒溫【烙鐵】vs  恒溫【焊槍】《--》念   【恒溫焊槍】有點想笑。。
如果是【女孩子來念】會覺得很好笑《--》所以是 避免一些忌諱吧!!  就像如果跟 皇帝同名或 跟爺爺  同名或諧音相同【就要改】!!

网友:
電表好像都是用這個(表).手錶才用(錶)-
烙鐵(烙)另一個字(金各)我怎找不到呢
焊槍vs銲槍好像是兩種不同的工具
我猜的...錯別K我....酸~~~~~

网友:
鉻唸 ㄍㄜˋ
這個應該比較少人用錯吧..

楼主:
鉻唸 ㄍㄜˋ
這個應該比較少人用錯吧..
引用 网友A:

對哦, 這個鉻應該是一種金屬名稱, 抱歉, 誤導大家了..

网友:
銲槍與烙鐵是不同的工具。

銲槍是槍把型、有板機、重量重、瓦數大、加熱快、現在少人用。
烙鐵是直條狀、無開關、重量輕、瓦數小、加熱慢、最為常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記得以前讀高工時, 還有玩過真空管, 用的就是銲槍..

网友:
銲槍與烙鐵是不同的工具。
、有板機、重量重、瓦數大、加熱快、現在少人用。
烙鐵是直條狀、無開關、重量輕、瓦數小、加熱慢、最為常見的。

經kenneth  這麼提起~  【銲槍是跟  烙鐵型】運動前進的方向不同!!
就像鑷子【有尖嘴型】與90度彎角型!!

【1】
牙醫【大多都是~用90度彎角型】【磨牙齒 齒冠比較順手】!!
【2】修剪眉毛的剪刀【前端 0.8mm~1cm】【也是微彎90度】

楼主:
烙鐵, 我想大家應該看得很多了, 不再舉例..

銲槍, 其實也有一些複雜功能的, 如自動上鍚的功能, 附圖是一款簡單的銲槍:

网友:
這兩種工具也容易被搞混,烙鐵是發熱體(鎳鉻絲或是陶瓷發熱體)將熱傳導到金屬上,而銲槍是利用大電流通過金屬使其發熱變紅

网友:
這問題就像汽車鈑金一樣...有人用板金

焊槍...我也是聯想到金屬融接用的.......例如我的同學魔鬼筋肉人
身高號稱165其時才155cm卻可以手持很大的汽車鈑金點焊槍在
生產線上焊接車身........活像一隻招潮蟹

网友:
我認為可以用就好了,不過,說實在的,現在的年輕人常寫錯字,有時會覺得....唉n_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