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下有人有【EPSON EPL-N7000】的xp驅動程式嗎??

楼主(2010-12-14):
請問下有人有【EPSON EPL-N7000】的xp驅動程式嗎??
請問下有人有【EPSON EPL-N7000】的xp驅動程式嗎??

===========================================
怎麼網路上的驅動程式只有 win2000 與winME????

ps:
剛才花了【一個小時】查證后~ 確認【EPSON EPL---N7000 】  是 1200x1200dpi   【28kg】!!   是單色列表機!!
/show/qanda?aID=d49686498

====================同型機種LP-9400 資料
爱普生EPSON LP-9400 高速列表機,带USB 1.1接口
精度:1200dpi
速度:35PPM
幅面:A3
色彩: 黑白
内存: 64MB
双面:可选
厚纸:支持
成色:九成新
產地:日本
電源: 110v
驱动:英文 耗材: 同国内EPSON EPL-N7000通用
尺寸:宽*深*高 539x566x422mm
重量: 约28公斤

剛才看到【列表機】對應的【碳粉夾型號】是 excel檔案!!
在【 复件 ALL.rar】!!

ps:因為剛才 在2手市場買了一台!!

复件 ALL.rar

26.04 KB, 下載次數: 188

网友:
有没有人用過 ...
引用 网友A:

    個人的經驗... 公家機關的印表機最好少碰!!! 尤其是常列印公文的單位!!!
PS: 他們都操很兇~~~ 把印表機當耗材來操的!!!

http://w3.epson.com.tw/epson/dow ... mp;gOS=48&sTxt=

        Windows XP 32-bit / Windows 2000 / Windows Server 2003 32-bit
                                                           中文版         1.0aC 2326 k        2007/7/10          全一片
        ^^^^^^^^^^^^

网友A:
個人的經驗... 公家機關的印表機最好少碰!!! 尤其是常列印公文的單位!!!
PS: 他們都操很兇~~~ 把印 ...
引用 网友B:

    根據某內線情報 南部某政府機關的雷射印表機常被拿來印六合彩台號開獎號碼列表..... 研究完之後 墊在茶具組下面.. 下午再泡茶時 再換一張...
p.s.以上劇情 實為虛構 如有雷同 純屬心虛....

啊 差點忘了正事 在xp下找不到時 可用for 2000的driver..

网友:
根據消息指出,某縣市鄉鎮的清潔隊採購電腦給隊員計算六合彩、樂透彩明牌
,然後線上遊戲.........

印表機驅動作業系統大多會內建,你在XP下找不到有去愛普生官網找嗎?
不然用比XP新的OS看看,系統會內建支援的....

网友:
話說回來..上次同事修一台榮民醫院的HP 1200 黑白雷.....列印量快破二十萬張....
還頭好壯壯~~真耐操.........

P.S:會維修原因是因為同事搬東西時不小心撞到使外殼破裂....拿回來換外殼~

网友B:
根據某內線情報 南部某政府機關的雷射印表機常被拿來印六合彩台號開獎號碼列表..... 研究完之後 墊 ...
引用 网友C:

一直很懷疑~~你是不是特派員記者.....

网友:
一直很懷疑~~你是不是特派員記者.....
引用 网友B:

网友:
一直很懷疑~~你是不是特派員記者.....
引用 网友B:

    小的不是記者 不然你早就頭版囉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