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系達人~汽車音響NECVOX HQ-3 的問題

楼主(2010-12-14):
汽車{電系}方面出了問題~請教電系達人~

我的問題是~小弟我最近裝了一台汽車音響NECVOX HQ-3 內建衛星導航
汽車停下後隔幾分鐘後再發動汽車...汽車上的USB MP3無法記憶撥放問題要必須重新設定,幾乎都是無內建記憶電池~可以教我如何做記憶電池嗎''拜託

网友:
小型記憶鋰電池很難自己加裝,ㄧ般都是加在 MPU 的 3 伏電源中,MPU 的低耗電率與睡眠節電控制都要能支援才行,否則很快就耗盡了。
或是乾脆外加ㄧ顆汽車電瓶,但是非原廠電裝很不建議,會花大錢又有容易引起火燒車顧慮。

還是要回去找幫你裝音響的師傅才對,可能他的接線有誤。
汽車音響的主電大都是直接接不經開關的汽車主電,而另有ㄧ條點火開關的控制線來控制音響的電源開啓。

楼主:
謝謝版主~我還是回去找幫我安裝音響的師傅看看是否電線接錯~再次感謝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