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交流霓虹燈跳機維修

楼主(2010-12-14):
聖誕節要到了~所以就有這奇怪的東西來修理~
來跨賣咧…

之所以稱為”交流”的跳機~就表示要驅動燈絲燈泡的~所以是用TRIAC控制電壓輸出
而直流的跳機~大多是要驅動LED的~那就是採用SCR控制電壓輸出
再由單晶片來做不同的閃爍變化~速度變化~三原色配色等等…

8051坎在面板的PCB~單晶片輸出給光耦合做進光側電位變化
而綠線整流出來是要給面板控制8051供電及進光側供電
黑線則是要供給TRIAC的觸發端~讓光耦合受光側控制變化給TRIAC的觸發
同以小電控制大電~用光耦合則可達到高度隔離及漸進式的變化

面板燈沒亮…看來是沒過電~
先量一下穩壓IC入電端
有電…

輸出來量一下
沒電…也沒有短路的問題~看來是7805掛了

換好了以後測輸出…
有跳變…由於這顆是220V的~我插110V的~所以電壓跳到最高只有到50V

安捏就完修了…滿軟的…

网友:
挖~~好奇大我還沒看過這各東西ㄟ~~
雖然你修起來軟~~可是我看不懂所以應該也會覺得硬~~
但是經過你說明之後我全了了
感恩啦

网友:
呵呵!撿到軟耶!之前撿過一次電風扇微電腦控制板,單晶片毫無電壓,穩壓IC沒掛,後來才發現一顆外觀沒問題的電容在搗蛋,把電壓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