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伊西屋烘碗機WD-0870T 請教

楼主(2010-12-14):
該烘碗機熱風馬達,經常不會運轉,打開底部以螺絲起子旋轉後馬達轉子後,插上電源又可旋轉ㄧ兩次,又不能使用了。
查該馬達僅有2條電源線,除馬達轉子及定子外,似無其他電子零件,而該馬達好像是閉極式馬達,請問該馬達為何會走ㄧ兩次後,又要重新以手旋轉才能啟動。

网友:
軸承(合銅)磨損 ,  造成啟動困難  , 在軸承處噴些WD40或加點潤滑油試看看   。

网友:
在機器的下方有一個加熱器送風馬達
這個馬達很難拆,你就直接把馬達的軸承固定座
拆下來,在後軸承處加裝一個約3mm的墊片,記得上油
再裝回就好了

楼主(2011-02-27):
非常謝謝你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