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數位機上盒異常當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1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哈哈~示波器就是這麼好用~來睏

网友:
原來只是空焊而已啊!
這真的是經驗啊!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這次的主角是新買的示波器

网友:
很棒的實例....
好想買示波器丫

楼主:
原來只是空焊而已啊!
這真的是經驗啊!
又學到一招了!
引用 网友A:

你們學會了~~我以後就沒機會收了~~~嗚嗚嗚嗚n_019|

楼主:
這次的主角是新買的示波器
引用 网友B:

    我這台示波器買很久了耶.....
上次團購就有人請我幫他們購買...
還不錯用~~~我有測試過DDR的頻率...可以抓到DDR2的333脈頻

网友:
Shunxing大已經變數位機上盒的專家了,最近都沒看您修冷氣,冬天應該會有人請您保養冷氣才對ㄚ!

楼主:
Shunxing大已經變數位機上盒的專家了,最近都沒看您修冷氣,冬天應該會有人請您保養冷氣才對ㄚ! ...
引用 网友C:

保養???別傻了~~~~我們這邊的一般民宅...
都是用到壞~~~能修在修...隨便保個保養價錢...
可能就一句話..好貴~~說乾脆買新的....
要不然就是~~~等大熱天冷氣壞了~~才想要修...
才沒有保養的觀念.....

网友:
上面就寫著焊寶(漢堡),裡面應該是美乃滋,拿來抹基板當然很爛啊....!

网友:
這台機上盒故障狀況真的超神奇的....
一上電...就出現異常的連續開關機~~
過陣子就直接給你當機...
真的 ...
引用 楼主:

shunxing兄。請教您另一台"菊水"類比的(好像是20M的),好用嗎?

楼主:
shunxing兄。請教您另一台"菊水"類比的(好像是20M的),好用嗎?
引用 网友D:

    那台....買來只用1百次吧....
當時都只用來測試聲音與影像的波形有無出現而已...
好不好用~~見仁見智~~~但我可以說~~~
那台波形很漂亮就是了...有突波的話..這台也比較看得出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您給了我一個考慮的方向。

网友:
這維修實例證明了一句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我明天也來 烤烤看  看紅色畫面會不會變好

网友B:
我這台示波器買很久了耶.....
上次團購就有人請我幫他們購買...
還不錯用~~~我有測試過DDR的頻率... ...
引用 楼主:

是一萬4千多那台?
嗯... 找找看有沒有人要賣二手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看這台到處生鏽連內部鐵板都生鏽了
這台數位機上盒的故障情形不一定是空焊
也有可能是受潮(電路板或IC漏電)
之前有幫朋友修一台音響問題一堆
不知放多久了還是去回收廠拿的
外觀很糟內部螺絲都生鏽有些零件接腳長銅綠
只好用絕招(洗版子)用空壓機噴乾淨
再用熱風槍烘乾 就OK了
給大家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拜讀過板上大大水洗筆電主機板的實例
真的只有屌 好想學阿
但只有一顆破心臟 做不來

楼主:
恭喜完修!
看這台到處生鏽連內部鐵板都生鏽了
這台數位機上盒的故障情形不一定是空焊
也有可能是受潮(電路 ...
引用 网友E:

    我用WD-40洗過了~~還是一樣問題一堆......
跟你說喔~~~~其實我還暗槓了一步......
若只學我說的這種加焊方式....不用1小時~~問題就會再出現了~~~呵呵呵呵~~~~

网友:
什麼!~~暗槓!~~~吐出來n_120|

這裡不準暗槓...暗槓賠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