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200A 19V短路 不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15):
這台機器能修好要感謝 阿彰大 ayu05202003大 阿國大

其實筆電我非常的陌生但版友所提供的資訊 讓我確確實實的找到了故障點.

一開始我抓到機器 不過電看到電源插座有燒黑的情況 我在想有可能是座接觸不良或者故障.

把機器拆開來 發現 19Vin 的保險絲已燒斷 往後找發現 19Vin 並聯的一個電容短路了 移除之後短路消失 保險換新.

心想這時候應該修好了! 電一插上去... 主機板的左上方馬上燒穿一個洞><" 悶了!

一顆三端穩壓IC 燒成灰了... 經查線路 第一腳接19Vin 第二腳地 第三腳為輸出 後來在板上PO文尋找型號 很快的就得到版友的幫助.

正確型號為 8C540 為 19V轉5V的穩壓IC.  感謝阿國大熱心送了一個8C516給我 .

更換好IC之後 上電量測一下輸出腳 發現僅有2.4V 而且IC嚴重發燙

這時馬上想到 ayu05202003大有提到會燒這邊大多是後端有短路.

一打對地阻抗為40歐姆 ! 接下來開始追線路 .

輸出腳並聯一個濾波電容灌孔至背後 連接一個二極體到地 外觀正常 .

打一下二極體阻抗 發現阻值很低 左右量測值相等 拆下來 量測 40歐姆

在輸出腳打一下對地阻抗 3K7 不短路了! 就是你了!

在硬碟上找一個SIZE 一樣的二極體 焊回 量測一下輸出腳 5V 回到正常了

也不發燙了 接著組裝 開機! 哈哈 正常嚕!

組裝的過程中我重裝了3次...裝完多螺絲XD 裝了2個多小時ˊˋ

网友:
恭喜完修~賺到一台筆電了!!

在硬碟上找一個SIZE 一樣的二極體 焊回 量測一下輸出腳 5V 回到正常了
也不發燙了 接著組裝 開機! 哈哈 正常嚕!

請問一下 樓主或網友
可否提供     代號【C2】貼片2極體的datasheet資料~ 放在這篇文章【供大家參考】謝謝!!
瞭解之後~說不定大家以後   同样有機會 修復自己的筆電^-^

ps:因為 硬碟是 5V與 12V【0.75A】之供電 《--》而tony大用的變壓器是 19V
所以估計【 tony大】替換的【2極體】應該是耐壓25V的^-^

网友:
真利害!要是我早就放棄了!
恭喜大大又完修了一台NB!

网友:
大大真厲害!!

我手邊有好幾台呢~還不知道要怎樣下手

网友:
強!
想必小林大一定查了很久!!

网友:
恭喜完修
跟我上次修那台TOSHIBA那台差不多
一樣是19V短路保護不開機...有類似症狀就先從電源部份查修

网友:
讚喔!林大哥應該查很久了,隔了一個穩壓IC後端短路,真的不容易注意到。

楼主:
#s10274chen
哈哈0.0 運氣不錯 查線路的時間約30分鐘 一找就找到了!

#bglmlm
C2的DATASHEET我找不到 不過應該是很普通的保護用二極體 文中有提到喔是接5V耐壓不用大.

#grason00
哈哈= = 手邊還有一台ACER的 也是19V炸掉 晚點再來搞他 信心大增XD

#阿水
不會啦! 我在找材料的時後 彰大 跟  ayu05202003大 都把狀況跟我說了!
跑不出五指山的.

网友:
#bglmlm
C2的DATASHEET我找不到 不過應該是很普通的保護用二極體 文中有提到喔是接5V耐壓不用大.

謝謝告知!!

原來這篇實例的主角是【8C540】或【8C516】  《--》 那麼小一個的零件~卻好厲害能把【19V轉5V的】【穩壓IC】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厲害!!其實真的有困難度!!
自己摸真的要摸很久!!
還要找零件!!替代~~
這就是我喜歡這邊的原因!!
大家都會幫忙找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筆電多拆幾次就熟了~
我自己拆完也是多一堆螺絲...摳歸

网友:
難難難真不容易~厲害

网友:
知道哪壞了有零件可換是幸福的....恭喜完修

网友(2011-04-20):
拆裝筆電最討厭的不是螺絲的數量而是大小不一,長短有差
記得第一次修筆電就為了這些螺絲差一點要砸電腦

网友:
19V轉5V
那不是會非常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