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甚麼東西??

楼主(2010-12-15):
請問這個東西要用於何處

网友:
加熱板,可以拿來當BGA返修台的底部加熱器。

(也可以用來燒熱水、煮火鍋n_087| )

网友:
面積真大..................拿來當預熱台真不錯~

网友:
請問這個東西要用於何處
引用 网友A:

    屁股坐下去 應該會火燒喀稱吧~~~

楼主:
面積有20CM X 20CM

當預熱台
如果是主機板的話
是要整片貼上去還是要架高啊

网友:
在下有看過類似的,上面比較小,是拿來校正溫度計用的.

网友:
面積有20CM X 20CM

當預熱台
如果是主機板的話
是要整片貼上去還是要架高啊 ...
引用 网友A:

溫度有控好,將主機板放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
[ 鐵板燒 ]  煎 煮  炒 炸 樣樣行 !!!

用來煎 披薩 也不錯 !!

開個玩笑 ~~ 緊酸 !!

网友:
剛剛想到一件好玩的事。

放個小鐵盤把鍚熔一熔,說不定就當鍚鑪用了。
(使用高溫工具可得自己小心了哦!)

网友:
這個是 鐵板燒

以前我做LED的時候 有用過LED要焊上鋁基板 烙鐵根本上不去
這時候就要出動鐵板燒了! 直接放在上面焊0.0

网友:
之前修COG也用這個拆

网友:
總而言之...放塊石板......烤肉應該很不錯,要物盡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