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接點復活劑」好用嗎?

楼主(2010-12-15):
我知道WD40可以做很多事,但那畢竟是油。

VR旋鈕用久了總是會出現一些因髒污引起的接觸不良,所以好用有打算買一瓶來用。
電子接點復活劑一瓶要二百多,如果好用其實也還好。想請教一下用過的人的心得。

网友:
可以買一瓶來用用啦,臭臭的就是。有分快乾型跟普通的。

之前看收音機天線生銹噴了一下,上面的銹有變的比較薄,要完全沒有可能要噴三四次吧我猜。
好不好用就不下定論,但有用就是!

网友:
好用啊,畢竟用去漬油跟WD40都會擔心腐蝕性的問題
WD40雖然看過工作室用跟自己少量用過,不過不確定是否有人用WD40以後出問題
不曉得板上前輩有沒有人被WD40害慘過?

网友:
好用啊,畢竟用去漬油跟WD40都會擔心腐蝕性的問題
WD40雖然看過工作室用跟自己少量用過,不過不確定是否有 ...
引用 网友A:

    有...
之前噴噴墨印表機的列印滑軌的時候... 因為噴的力道太強~~ 噴到印表機列印頭的定位條...
該定位條損毀~~~ 導致列印車頭無法正常定位................ 那台印表機活生生的就報銷~~~

网友:
我知道WD40可以做很多事,但那畢竟是油。

VR旋鈕用久了總是會出現一些因髒污引起的接觸不良,所以好用有打 ...
引用 网友B:

接點復活劑用在 VR 效果是短暫的 , 用在 [金手指] 或是金屬接觸腳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

像是一些接頭的 PIN 腳氧化不良 , 用這個效果還不錯 !!

不過要選擇對塑膠不會有侵蝕的 , 否則用久後塑膠會脆化 !!!

网友:
WD-40會腐蝕???都有防鏽了~~~要怎麼腐蝕金屬類的東西??

找好久才找到相關資料~~~居然藏在這~~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 ... 7&fromuid=10769

网友:
抱歉沒說清楚,我是指對塑膠有腐蝕性,有可能會傷到封裝

网友:
抱歉沒說清楚,我是指對塑膠有腐蝕性,有可能會傷到封裝
引用 网友A:

除膠劑:WD-40是內含石油製劑成分的物質,因此本身有相當程度的溶劑作用,尤其是針對黏膠一類的物質。但它對其他物質的侵蝕力不強,因此可以放心在漆面或是金屬上噴灑。在台灣地區,汽車如果違規停放,經常會遇到遭警方拖吊的情況,早年警方所使用的車門封條之背膠黏性非常強,因此往往在撕掉封條後會留下難以去除的殘膠。基於這理由,WD-40幾乎是車主們隨車必備的重要小工具,因為它可以用來清除烤漆上的難纏殘膠,與諸如柏油之類的污點。

WD-40雖然很多用途,但它並不是完全沒有安全疑慮的產品。首先,它是高度易燃物質,原廠建議切勿在火源附近與超過攝氏50度的高溫中存放。再者,它是對人體可能有害的化學製品,因此不適合用在會沾染到食物的場合

网友:
  WD-40雖然有諸多優點,但在使用中也必須加以註意:
  1.WD-40對個別塑料件有輕微腐蝕作用
  2.WD-40有毒,應放置遠離兒...

雖然看過很多人用跟自己在用,不過還是會有點在意,不知道是不是多慮了

网友:
偶用的是Philips的乾性接點清潔劑 (俗稱 "藍蓋"), 這個揮發性很強, 對如金手指, 或可變電阻的清結效果很好.... 但洗完不長久就是了......

另外Philips還有油性的接點清潔劑 (俗稱 "紅蓋"), 感覺它跟WD40有點像, 洗開關接點比乾性的強很多, 且還防火花, 用它洗繼電器接點也不錯... 但千萬不要用在可變電阻上..... 不然....

PS: 紅蓋 藍蓋 是因為它們是以顏色分油性和乾性.... 但在香港這邊, 大部份地方都只是得紅蓋賣.... - -!

网友:
  WD-40雖然有諸多優點,但在使用中也必須加以註意:
  1.WD-40對個別塑料件有輕微腐蝕作用
  2.WD ...
引用 网友A:

    輕微腐蝕作用...還不會比PU型的松香水來的嚴重...
PU型的松香水我都拿來洗版子了....
這東西對塑膠的表層腐蝕性還蠻強的~~~

网友:
WD40爬文時有看到一段油水置換能力,將附在電路上的水更換為不導電的油質,逹成除水乾燥的效果,
那麼WD40是導電還是不導電呢?

网友:
WD40爬文時有看到一段油水置換能力,將附在電路上的水更換為不導電的油質,逹成除水乾燥的效果,
那麼WD40 ...
引用 网友C:

WD-40本身內容物不導電....
要是會導電...那些大量用WD-40來保養軍中的戰車與飛彈的...
那不就有很危險的安全顧慮了???軍中還敢使用嗎??

其實~~WD-40....不管去哪..隨處可見..使用範圍..也很廣..
真的會使WD-40導電的...除了大量的水與金屬微粒混合在其中才有可能

若想見證...就把WD-40噴在一個塑膠容器..用電表去測量不就知道了
(我可不想浪費WD-40來做實驗了..越來越貴....)

网友:
WD-40會腐蝕???都有防鏽了~~~要怎麼腐蝕金屬類的東西??

找好久才找到相關資料~~~居然藏在這~~
引用 网友D:

原來如此...我還停留在會腐蝕的觀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