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Escort EFG-3210 函數波產生器調整、維修

楼主(2010-12-15):
話說 Samfu 大買了三台 Escort EFG-3210 函數波產生器, 託我代為檢查一下.. 這款是 2MHz 的, 雖然不是有 LCD 顯示, 但使用起來若能搭配示波器, 則不會比 LCD 顯示的來得差..

這三台, 兩台沒什麼大問題, 只是輸出振幅有點跑掉, 在官方的規格書中, 說明 P-P 值為 20V, 所以這兩台只要將輸出調一下即可, 另一台問題較大, 兩個地方有問題:

1. 衰減器不正常, 也就是 -20db 無作用, 無法衰減到 1/10
2. Pulse 無輸出, Pulse 是用來輸出 TTL 波型之用的

先來看看這台儀器外觀:

再看看內部構造圖, 內行的人可看出零件的好壞及作工:

看看背面圖:

前面說過, 衰減作用有問題, 如圖的 51歐姆就是接到衰減電路上的, 都燒焦了..

拿一個新的換了它..

另一個問題是無 Pulse 輸出, 查了一下線, 紅色點那條就是接到 Pulse 輸出的, 而且透過一個 2 PIN 的接頭接到 SN7420N 這個邏輯 IC 的第 8 腳輸出, 而這第 8 腳用示波器量沒輸出,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 IC 壞了..

換上一個 74S20N, 並加上 IC 座, 以便日後維修..

另一個問題是, 波形放大部份的電源濾波電容有"大肚子" 的現象, 為求一勞永逸, 都換了吧,  3 台計 6 顆, 規格是 470uF/35V..

經過以上處理, Pulse 有 TTL 輸出了..

換下來的不良零件, 計 6 個電容(部份堪用, 但.. 還是換了吧), SN7420N 一個, 51 歐姆電阻一個, 角柱一個..

這個角柱主要是螺絲斷在里面了, XD..

我去買了兩個, 左邊是新的, 但是芽紋是細的, 兩相比較就很明顯的看出螺紋的不同..

這台電壓的設計, 可用於 100、120 及 220V, 藉由改接變壓器的接柱, 就可很輕易的改變使用的電壓了..

電源部份, 由於是主体是採用運算放大器, 所以除了由紅點處兩個穩壓 IC 及電晶体提供 15V、-15V 外(由藍點處的電解電容濾波), 也由右方粉紅點右側的積納提供 5.6V 的電壓, 再由左方粉紅點的電晶体來提供給 SN7420N 這顆邏輯 IC 使用的 5V 電源..

下張圖, 藍點處是波形放大的電晶体(有黑色圓型散熱器), 左方紅點 VR 可用來調整方波的輸出振輻(電壓); 上方紅點 VR 是用來調三角波及正弦波的輸出電壓(和方波一樣, 都調成 20V P-P), 右下方紅點的 VR 用來調直流的準位.. 所以在調整方面不是很困難..

唯一麻煩的是方波和正弦波、三角波是分開處理的, 所以方波和正弦波(三角波) 需分開調, 把這兩者調到最接近, 讓兩者之間的誤差最小即可..

至於調整時的頻率多少呢? 我是用 1KHz 來調, 並儘量在範圍內讓誤不要太大(一定會有誤差的啦), 例如在 10、100、1K、10K、100K、1M .. 的輸出電壓值都不要差太多..

----

就是一篇很簡單的調整及維修,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由於我很久沒接觸電子儀表了, 如有繆誤, 還望大家指正..

THKS..

网友:
cremaker 大精采的查修.小弟我望塵莫及.

网友:
看起來都處裡完了...

哪邊還沒有解決?

楼主:
cremaker 大精采的查修.小弟我望塵莫及.
引用 网友A:

Dave 大..

其實我很多都是向你偷學來的, 只是沒告訴你說..

楼主:
看起來都處裡完了...

哪邊還沒有解決?
引用 网友B:

現在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今天較忙, 桃園電腦又出問題, 跑了趟桃園.. 直到回來後才繼續..

現在還有個問題, 那個粗芽角柱要到那兒買.. XD

网友:
酷= =  角柱的話光華好像SIZE滿齊全的.

网友:
不錯的拆解及維修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cremaker 大您別開我玩笑了n_150|我還在這偷學了你的武功,但天資不佳,吸收極少,多po些讓我偷學吧n_136|

网友:
這好像不是產品構造拆解
應該是精彩的維修實例

网友:
講解的很棒
咱覺得   IC【SN7420N】介紹的很棒!!

另外  Escort EFG-3210 函數波產生器調整
【1】輸出振幅有點跑掉,
【2】 衰減器不正常, 也就是 -20db 無作用, 無法衰減到 1/10
【3】 Pulse 無輸出, Pulse 是用來輸出 TTL 波型之用的

也維修的很好!! 有稍微提到 【訊號產生器】的功能!!

网友:
問個白痴外行問題....這玩意兒作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簡單的來說..

函數波產生器就是用來產生波型之用的, 一般可產生方波、正弦波及三角波..

這台的輸出頻率由 0.2Hz 到 2MHz, 輸出振輻(電壓)可達到 20V Peak-Peak 值..

另外有 Pulse 的輸出, 這一般有 TTL 及 CMOS, 這款只有 TTL 方波, 可用來實驗 TTL(CMOS  堪用), 例如你想要產生一個 100K 的 TTL 準位時, 這個 Pulse 就很有用了..

也可用來調整音頻, 音頻一般都是介於 20-20KHZ, 來看頻率響應, 以便測試音頻放大器的優劣.. 音頻產生器, 通常可產生正弦波及方波..

另外要做邏輯方面的實驗也是很方便的, 例如想做一個除 10 頻的實驗, 可用 Pulse 產生一個 100KHz 的 TTL 準位輸出, 接在實驗電路上, 看是否有除 10 的效果..

不過這類儀器, 在音頻方面, 失真較高(例如音頻常用方波來測試頻率響應), 所以在音頻方面不若專門音頻產生器來得精確, 例如一般音頻產生器頻率範圍約在 0.2Hz-100KHz(或 1MHz), 雖若頻率產生的範圍沒函數波產生器來得高, 但其重點在於失真較低..

不過, 說真格的, 一般使用函數波產生器就很好用了, 適用範圍又廣, 沒必要用到專業的音頻產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強了!!這我不行~~不會修
示波器換過偏光~~顏色與原廠的不太一樣!!
請不要怪我

楼主:
回復  cremaker

太強了!!這我不行~~不會修
示波器換過偏光~~顏色與原廠的不太一樣!!
請不要怪我 ...
引用 网友D:

lwang 大..

這台示波器顏色很好看啊, 而且全世界只有這一台, 哈哈.. 還要感謝你啊..

我有去下載原文使用手冊, 研究了幾天, 一些常用的功能應該沒問題了..

以前在學校讀電子科時, 有唸電子儀表, 滿用心的, 雖然其它科目都在及格邊緣, 但專業科目在全班還算中上.. 所以看到這類儀器, 真的很有親切感..

若以後有壞的, 我可以免費幫你修的..

在電腦維修方面, 我就不行了, 修壞的比修好的多(努力學習中).. 唉, 我讀書那時還沒資訊科呢? 只有在大學部有電子計算科系..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時還沒有 PC 呢.. 很扯吧..

网友:
我現在才看到這篇n_056|

銅柱...我的印象..

良興是賣細紋的...
源達是賣粗紋的...
今華忘了...只有單賣...但單價沒上兩家優...

楼主:
我現在才看到這篇

銅柱...我的印象..

良興是賣細紋的...
源達是賣粗紋的...
今華忘了...只有單 ...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去買時, 由於趕時間, 是在今華買的..

下次到源達看看..

网友:
長度是多少...看我家中有沒有,,,

良興跟源達應該沒單賣...一次應該也是賣個一包(最少也有4支)...

我以前剛開始是買粗紋...

後來發覺diy的網友..好像多是買細紋...所以我後來就是統一買細紋...

楼主:
長度是多少...看我家中有沒有,,,

良興跟源達應該沒單賣...一次應該也是賣個一包(最少也有4支)...

我以前 ...
引用 网友E:

我量了下, 全長 5 公分..

网友E:
我量了下, 全長 5 公分..
引用 楼主:

不包含粗紋...銅柱部份5公分..我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知道了,感謝解說~

楼主:
不包含粗紋...銅柱部份5公分..我有...
引用 网友E:

這支是包括粗紋, 全長 5 公分..

网友(2011-03-29):
大大你的功力真是雄厚

网友:
攻力超強,,自己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