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軟排線的焊接(不是原創喔)是抄襲跟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2010-12-15):
剛好有幾個大大一直在問我T 型落鐵的使用,我只能說那個真的沒有效果,那樣軟排線脫落不就無解,以下的方法是我在大陸網站看到的,把它節錄下來跟大家分享,我也有試過幾台,成功率有八九成(雖然我的焊功很爛),但抱持著反正機器已經壞了拼拼看囉?
javascript:;希望新的維修思路,對大家有所幫助

478.58 KB, 下載次數: 2504

网友:
感謝大大 分享正需要ㄋ

网友:
明天來試看看

网友:
看起來難度很高..

楼主:
多做就可以了,剛好這兩天跟鄭大談到這個問題,想說在沒有資本添購設備的情況,有什麼土方法可以克服,就只能用這個方法試看看

网友:
感謝盧大 分享正需要 看起來不簡單

网友:
好方法!先練好焊工再來玩玩.
感謝盧大分享!!

网友:
正好可下載學習一下,謝謝

网友:
真是個好法子!
謝謝分享!

楼主:
版上的各位大大常常照顧小弟當然要想辦法回饋一下下,呵呵

网友:
嗯嗯!感謝大大的心得分享!

网友:
這應該算進階的焊功
多謝分享

网友:
高難度,但是可以嘗試

网友:
感謝東佑大分享
改天試試看n_036|

网友:
這等焊工要眼明心細!
看到這篇,我那台準備殺肉的19吋看來又有希望了,
得練好焊工再說了!呵呵!

网友:
看起來難度很高~這應該算是高難度的焊功感謝分享

网友:
(T 型落鐵的使用,我只能說那個真的沒有效果..)..我也用過成功機會非常不大..跟本沒用~~

网友:
感謝盧大資料分享..

网友:
看起來難度很高,應該要多練習看看,感謝盧大分享

网友:
這是超高級的功夫,不能隨便弄

楼主:
反正是壞屏拿來多練練,熟能生巧

网友:
完全沒有提到T型烙鐵,應是20W低功率烙鐵去銲接的.

另外軟排線用雙面膠加強固定,減少回修問題.

楼主:
喔,T型烙鐵我沒有用過20W的,用30W的一點效果都沒有,用雙面膠固定軟排線,不曉的C大有沒有實例可以供大家參考

网友:
酷= = 我也有買T型烙鐵...

感覺起來沒啥用處 用過一兩次 失敗就沒用了.

网友:
我剛好有一片軟排斷了來學功夫

楼主:
酷= = 我也有買T型烙鐵...

感覺起來沒啥用處 用過一兩次 失敗就沒用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這樣,比我用吹風機直接吹還沒有效果,後來才找到這個辦法,覺得一勞永逸試了幾台,最主要就是助焊油的使用,跟拉焊的技巧,多做幾次成功率就高了

网友(2011-03-14):
感謝大大的分享
....

网友:
專業一流的焊工,不是我們普通人能辦到的(ㄏㄏ聯電組都和的2266這怎麼焊勒)
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有一天會用到!

网友:
感謝 學到新招 可是有點難度 呢
正好有lcd 把軟排線 拆 了 可以試一下了
感謝

网友:
實用技術n_115|

网友:
刀頭烙鐵就動手

网友:
助焊劑很重要,一條條焊要小心,切那一小片會更直,更容易焊,但要多少溫度較好施工呢?

网友:
謝謝盧大大的分享,  有機會在試試;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多學點技巧 增加自己的功力

网友(2011-04-17):
剛好有一台宏碁的,亮線,也可以這樣焊嗎?

网友:
使用的機會很大,新工法學習中。謝謝

网友:
抓來玩看看   謝謝喔

网友:
這篇太棒了

网友:
先學起來以後如有遇上是先用 T 型壓壓看不行在用你這招...感謝分享

网友:
我以前修手機也是這樣處理,是可以的

楼主:
實際上那條軟排連接線是很耐高溫的,大力给他吹下去,沒有問題的,不過可以檔多久我就沒有把握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