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G540 萬用燒錄器拆解

楼主(2010-12-15):
首先先看東西外觀

正面

反面

看看這片的作工,上面的零件像是零買的一樣。

先看背面好了,東西比較少,那顆TQFP的就是EPM3032a,誤會他了以為是最早的7系列,

pin少,邏輯數少,是替代74的好夥伴,不過3系列的現在應該也沒啥人用了,要用就

MaxII系列的,更省電,IO更多,邏輯數目也多,價格也便宜。

背面還有兩顆2003A,兩顆14094B,應該是cpld不夠大,不然那個14094B可以拿掉。

正面電源就不說了,一樣的一堆14094B跟2003A。

控制的mcu為C8051F340提供usb 2.0 FS介面,這顆就是變種的8051,語法相容,

速度更快,當然最新的ARM系列(如cortex-M3)更快,IO的速度來幾十Mhz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cpld的clock為4Mhz,看來這個寫SPI的會很慢。

一般主機板那種的SPI flash有些可以達到80Mhz的,注意速度的其實這個真的很慢,

一般的cpld都沒有PLL,所以最快就是4Mhz。

另外那個40pin的插座是3M的。

操作畫面的話,這家公司有提供繁體中文版,好不好用的話,其實還好也挺便宜的。

主要的問題是慢,不然支援的東西挺多的。

网友:
對於燒錄器, 我很外行, 現正汲取這方面的知識..

感謝大大的分享..

這款 G540 網路上的價格差滿多的, 從一千多到 2500 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官方定價好像換算起來2000左右吧。

但是淘寶價大概可以到199rmb左右,當然還可以更低,看功力。

其實這片拆開後算是質感很差的,拆開之後裡面沒洗乾淨,零件有些看起來是拆機品。

最好是相同的零件會是不同廠商供應。反正便宜才是王道,這片能燒的東西不少。

其實我看團購買那個willem倒不如買這個,willem好處是東西都送你了,這種的轉接頭要自己買

willem還有一個好處是可以燒超過40Pin的,比如一堆Nor flash都是48隻腳,但是那個配件很貴。

大多數這種Nor flash都是放在一些嵌入式系統當一開始的boot,可能在你的IP分享器裡面看的到,

但是那些寫韌體的會留一手,有些會留jtag,有些會掛上IAP之類的東西,這是燒壞的救法,

壞掉的話還是要靠燒錄器,至少初始化通訊的東西要燒進去。

兩台比較起來,我還是比較愛usb就是了。

网友:
現在的燒錄器已經很便宜了..我十幾年前買一台8051專用的..台灣製的..就要2千多了...

网友:
唉呀,最近一直的物色燒錄器;四年前台灣買了一台HB515的燒錄器,
一直燒錄失敗,那時一直以為是方法錯誤,就一直放著了。
這幾天看大家在討論,又拿來試,發現不能燒錄,看來也很來敗一台G540或
G840了,不知這兩台是否可燒lcd的mcu?

网友:
燒錄器是很好玩又實用的 topic,
要入門 uP DIY 一個就可,
吾人偏好自我複製類,
燒錄 PIC 就用 PIC 做,
燒錄 51 就用 51 做.
G540 看有誰開團一定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G840 燒過 ~LCD 的 MCU 燒過78 系列的 ~MCU

网友:
回复 网友B:
.G840能燒的例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買我可以開阿,淘寶這台價格有點亂,送PLCC32跟PLCC44轉接座大概在210rmb左右。

我預計可以幫大家團購5台,這樣運費大概是 30+20/5  =10   加上台灣這邊7-11運費大概會是10rmb

所以大概在230上下,以上都是抓比較高的價格 230x5 = 1150

所以大概是1200新台幣你可以收到。 也許會更低,我記的我以前自己買也大概是這價格。

往下的幅度大概最多是100。這台其實也挺重的,連盒子大概400g吧。

因為我自己有了,所以並不會很急迫的開,除非真的有人要買。

网友:
我也想跟團購 G540,轉換座至少 PLCC32,LPCFWH32,SPI(DIP8,SOIC8)這三種是基本必需,其它 DDR1,2,3等轉座可有可無..!!有人要辦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如果您要團購,請讓小弟參一咖...

网友:
回復  uncry

大大,如果您要團購,請讓小弟參一咖...
引用 网友E:

這邊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5298&highlight=

网友:
準備買燒錄器,多看看

网友(2011-06-07):
買了一台呢
要rmb260....不過算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