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能液晶電視公版6M16 久等了明天開始發貨
火..

楼主(2010-12-15):
javascript:;javascript:;
維修液晶電視(投影機)或是測試電視面板好壞只要5分鐘!!

萬能程式的主機板特點:
萬能程式的液晶驅動主機板可以從:5.6寸直接點到65寸,不管你是高分低分,全部通過遙控器來操作,不用因屏不同而又要重新燒錄程式。此板不同於其他廠家的板,當你用其他廠家的主機板驅動不同的屏要更換不同的程式,還要重新燒錄,這方法既費時又費力,而這塊主機板內部固定化多種屏的程式,不需要重新燒錄,只用通過遙控器來更改就可以了..這就是所謂的萬能程式, 方便工廠生產/售後服務中心/維修中心使用。我們的意思是,如你今天點的是40寸的1920X1080,但是明天又來一個是14點的屏1024x768,那麼一般的主機板要重新燒錄程式,我們的不用,只要通過遙控器設置就可以了.
介面簡介:一路USB,2路HDMI,1路VGA,1路PC AUDIO輸入,2路色差,2路AV 輸入,1路AV輸出.1路S端子,1路RF.(主機板的保險絲最大通過電流:5A如果是大尺寸請留意!)。
萬能程式就支持以下的分辯率(注意調屏一定在待機狀態下再操作!!否則不會起作用!!)所有分分辯率只需遙控器來調試!!
~~主機板支持的解析度:
800x600     1LVDS
1024x768    1LVDS
1280x1024   2LVDS
1280X720    1LVDS
1280x800    1LVDS
1280x768    1LVDS
1280x768    2LVDS
1440x900    2LVDS
1400X1050   2LVDS
1600X900    2LVDS
1366x768    1LVDS
1366x768    2LVDS
1600x900    2LVDS
1680x1050   2LVDS
1920x1080   2LVDS
1920x1200   2LVDS
主要介面功能介紹:
一路USB(支持MP3/看圖),
兩路HDMI輸入
一路VGA(VGA雙聲道音頻輸入)
一路色差分量(YPbPr )
一路S端子輸入
兩路AV輸入
一路AV輸出
一路RF電視天線接入口
一路少見的環境光敏自動控制介面(可以隨環境的光度不同控制背光亮度)。

全制式支援臺灣版NTSC/加拿大/西班牙/功能表等多國語言.
~~此板特點可以出廠燒錄一個程式點完所有的屏,完全通過遙控控制,完全支持1366X768 到 1920X1200 !!!支持屏尺寸從8寸~65寸. ~~相容性能:全通支援65寸以下液晶電視機螢幕:AUO(友達)  CMO(奇美)  CPT(中華)  LG-PHILIPS SAMSUNG(三星),SHARP(夏普),QDI(廣輝),龍騰,群創,NEC(日電) ,TOSHIBA(東芝),FUJITSU(富士通)等~~

  主機板尺寸:246X109.9 X28.6mm

~~基本參數:
存儲頻道:200
彩色制式:NTSC PAL   SECAM
伴音制式:D/K   B/G   I   L/L
AV:   CVBS   1.0Vp-p +/-5%
         SCART
HDMI:   480i   480p    576i   576p   720p    1080i 1080P
YPBPR:480i   480p    576i   576p   720p    1080i ,1080P
PC-RGB:DOS   VGA    SVGA   XGA   SXGA   WUXGA
色 彩:  24BIT
行 頻:  30---80KHz
場 頻:  56---75Hz
單 頻:CVBS   YPBPRPC    AV   音頻
輸入供電:DC  +12V(12V / 5V /待機開關)
供屏電壓:12V  /  5V   /3.3V
音頻輸出:2 X 10W(8歐)
梳狀濾波:3D

~~主要介面功能定義:

OSD按鍵板介面定義:CN4    +5V   IR    GND   KO   R-LED   G-LED   GND   K1   K2   K3   K4   K5   K6   K7 (排列為:+5V   IR   GND開R-LED   G-LED   GND   MENU   CH+   CH-  VOL+    VOL-    AV/TV   備用)

供電輸入介面定義:CN14
+12V   +12V   GND    GND   +5V   +5V   5VSTB(待機供電)  GND   GND   STBY(待機開關)

高壓板控制介面定義:CN2
+12V   +12V    BL-ON(開關信號5V)   ADJ(亮度調節控制)  GND    GND

  ~~通用方案高清液晶電視板:全通用相容99%以上大螢幕液晶電視屏可選

三星:LTA320W2-L02;LTA320WS-L03;LTA320WT-L14;LTA320WT-L16;LTA400WS-L01;
      LTA400WT-L02;LTA400WT-L01;LTA400WT-L11;LTA400WS-LH1;LTA400WT-LH2;
LTA400HS-LH1;LTA400WT-L17;LTA460WS-L01;LTA460WS-L03;LTA460WT-L03;
LTA460WT-L14;LTA460WT-LH2;LTA460HS-LH1;
LG:LC320W01,LC320WX1;LC320WX3;LC370W01;LC370WX1;LC370WX3;LC370WX5;
      LC420W02;LC420WU2;LC420WX4;LC420WX5;LC420WX6;LC470WX1;LC550W01
AUO臺灣友達:T315XW01;T315XW02;T370XW01;T370HW01;T420XW01;T420HW01
CMO臺灣奇美:V260B1-L01;V270W1-L01;V270B1-L01;V296W1-L14;V315B1-L01;V315B1-L04;
     V320W1-L14;V320B1-L04;V320B1-L07;V370H1-L02;V420H1-L03;V470H1-L01;
     V470H1-L02;V470H1-L03
CPT中華:CLAA320WA01 CLAA320WA02 CLAA370WA01 CLAA370WA02

~~有了此套全能通用套板,即可對市面上各種品牌機快速檢測斷定故障部位,一般對一台大螢幕液晶電視故障檢測
可在2---10分鐘內完成,大大減輕維修負擔!!!不用專業知識輕鬆搞定。

32寸液晶電視專業電源:功率足170W.
電源尺寸:
       Dimension (物理尺寸)
      190mm X 130mm X 30mm (長L *寬W * 高H )
重量:450克
輸出電壓(及最大電流):
24V (6A)
12V (3A)
5V  (4A)
5VSB(1.5A)

javascript:;
37寸液晶電視專業電源,功率足300W.
電源尺寸:
  Dimension (物理尺寸)260mm X 130mm X 32mm (长L *宽W * 高H )
重量:600克
輸出電壓(及最大電流):
24V (6A)
12V (5A)
5V  (5A)
5VSB(2A)
javascript:;
55寸液晶電視專業電源:功率足420W.
電源尺寸:
  Dimension (物理尺寸)
   300mm X 170mm X 35mm (長L *寬W * 高H )
重量:900克
輸出電壓(及最大電流):
24V (13A)
12V (10A)
5V  (8A)
5VSB(2A)

javascript:;
團購的期間為12月15日至12月22日,因NTSC制為特殊訂做,數量有限,原有50組,因有一些配合廠商以先行訂購只剩26組,有需要的網友請儘快訂購,若採購踴躍,以銷售完當日為結束日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此為特別訂製的NTSC制的液晶電視用公版(可用遙控器點選程序),第一次訂購數量不多,為50PC,其中一部分為長期配合的廠家訂購,故剩
23組,若有興趣者請儘速,團購日期原則為12/15-12/22為止,確認訂購請與我聯絡,若反應熱烈提前銷售完則以銷售完日為團購結束日,並會在網上提醒每日銷售數字,期待能提早結束,能儘快把貨物提交到買家的手裡

网友:
要一組 編號10
還要一條 西屋WT-L3209IS 螢幕屏線
HITACHI的面板

网友:
我覺得螢幕屏線 是個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液晶電視的面板線真的很複雜,還是要會自己跳線

网友:
要一組 編號10
屏線  可以全部都附一條嗎0.0

楼主:
屏線太多了不可能這樣搞,只能要什麼買什麼依你的面板的屏線定義,自己跳

网友:
屏線太多了不可能這樣搞,只能要什麼買什麼依你的面板的屏線定義,自己跳 ...
引用 楼主:

    哪就一條友達T315XW01屏線
編號10 一組
+兩款高壓版  4燈  6燈各一片吧   可以一起買吧0.0

楼主:
通常廠家生產的都是pal制,ntsc制要訂購,剛好有大咖定了1000pc,隨緣跟單了50組,下次也不曉的何時有機會再排上線生產,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要儘快喔

网友:
編號9 一組

网友:
盧大~
沒看到價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最下面有一個表阿
就有價錢

楼主:
實際上用任何公版都有屏線的問題要克服,就算2621也一樣,但做多了自然就會把所需要的屏線準備齊全,實際上很多機種的屏線都是通用的,找個時間來做一個表來歸納一下

网友:
.......萬用公版我有興趣~~~~
只不過~~~你說要由遙控器來控制.....
這有點複雜.....
要是遇到解析度不合~~~要怎麼控制???
若是由跳帽來設定解析度不是更好???
有產品使用說明書嗎??有工廠模式的說明書嗎???

說真的~~我已經關注這類的廠品很久了~~~
就是找不到一塊功能強大的公板..且設定簡單又不複雜的...
這價錢有含運費嗎???

PS:這片該不會是同業之間再說的~~那塊功能強大的公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是同業使用 最多的  也是最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順興大說的使用說明書,跟他的產品使用說明書,有工廠模式的說明書都有,因為液晶電視面板的驅動程式跟範圍比較大,所以用跳冒的方式比較難以操作,才用遙控按鍵點取程式,交貨的時候我會附上使用說明書跟工廠模式等說明方便各位的使用,這個價格沒有包過台灣島內的運費,因為這次的品項比較複雜所以運費無法統一,要依每個買方所買的內容來計算運費,在55-100元之間,就一般的郵寄掛號費

网友:
一組NO.9 加一片32的電源板+很多屏線. 等你整理好~

网友:
補充一下規格書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我要萬能AD板一個

网友:
萬能液晶電視公版6M16清晰度超好的, 不用燒錄程式,只要通過遙控器設置就可以了超簡單的,照使用說明書操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正大幫忙推啦呵呵,有空來奉茶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45-1-1.html
這不會跟我之前維修的東元
所用那家廠牌一樣的公板吧

你這塊這塊版本比較新嗎??

楼主:
對比較新,已第一張圖為準,而且是所有程序都燒在裡面了
javascript:;
這個使用說明大家參考一下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S大 你那篇 故障問題超級多的東元32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改公板換燈管)
MST6E16JS-LF可能燒錄程式問題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有這麼強的功能~~~既然有設定方式~~~
且不會造成麻煩~~
那我就確定買這塊了

萬用公板加按鍵板含運多少~~~
直接短訊息給我~~
匯款帳號能給郵局的最好....

网友:
看完spec.小弟有個問題
裡頭沒有1280X720這個解析度
難道是spec.沒列出來
還是說是用1280X768給1280X720的面板用
因為手上有一塊面板就是1280X720的解析度
可是確無相對應(1280X720)的公板
我試過別片板用1280X768下去點
但是水平線有幾條就被削掉,以至於文自看起來怪怪的
以上打那麼多就是想問板大
這塊可以在1280X720的面板以點對點顯示嗎?

网友:
我也來一組 NO.9

网友:
盧大
我訂一組NO:9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他上面有這個解析度,裡面的程式應該就有支持這個解析度,我只試過32吋跟37吋的點屏而已,其他的解析度我還沒有試過可以試試

网友:
對了~~我要的東西~~寄出了嗎??

楼主:
團購日期都還沒有結束喔
s大明天才到期
東西要下星期才能到貨

网友:
喔喔..我以為你已經進貨了.....
畢竟有限定數量..想說是有庫存的說~~
那我就等下星期囉~~

楼主:
喔,沒有喔
因為還有一些配件的部份,不好備貨

楼主:
還剩10頭小牛還沒有回家吃晚飯,請趕快喔

楼主:
未完成匯款的大大請儘速以免影響到其他參加團購成員如期出貨的權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盧大:請問還可以購買嗎?如果可以,我要編號1跟編號4的產品都X2
如果可以請PM帳戶跟運費給我匯款吧!

网友:
我用無摺匯款 您是否收到

楼主:
我用無摺匯款 您是否收到
引用 网友F:

收到了

网友:
哪我把要的東西 寫好再告訴您

謝謝您

楼主:
javascript:;javascript:;
維修液晶電視(投影機)或是測試電視面板好壞只要5分鐘!!

萬能程式的主機板特 ...
引用 楼主:

跟購買者報告一下進度,此次團購收款速度較慢,以於24號晚間發單至,鼎科工廠,預計下星期三四可以到貨,若有延遲,先跟各位購買者說聲抱歉,有任何問題者可pm我

网友:
編號9的還有貨嗎?我要一組

楼主:
javascript:;javascript:;
維修液晶電視(投影機)或是測試電視面板好壞只要5分鐘!!

萬能程式的主機板特 ...
引用 楼主:

跟各位報告一下進度,因為收款延誤,所以本人於12月25號下單給深圳鼎科公司,請他於27號出貨
但今天習慣性跟他要求出貨單跟提單號碼,該公司卻出了一個難題給我,所以請各位大大裁奪,該公司表示因為我們這張單子是跟歐美的單子一起生產,故該司無繁體中文的系統(遙控器部分)只有英文版,我有據理跟他們力爭,一值得不到回應,後來有運用關係跟他們上層領導反應,他願意幫我們趕一批,50組,給我的時間是這個星期五交貨(12/31),我做以下兩個措施請各位選擇,第一有急用的
我可以請他們今天下午先出英文版的過來,預計到貨的時間是這個星期五以前, 第二願意等繁體中文版的可能就要等到星期五他們完成後出貨(預計時間,按我長期在大陸的經驗可能會在延一兩天),
我只能先跟各位說聲抱歉,因為我的疏失造成交貨的延遲,如果願意出英文版的儘快跟我聯絡,(用msn或pm我)其餘沒有意見的就等繁體中文版,在這裡還是要先說聲抱歉

网友:
我不急 我要等( 繁體中文 )版

楼主:
我不急 我要等( 繁體中文 )版
引用 网友F:

感恩啦,再次抱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幫我忙還謝謝我 不敢當
一 您是幫忙買 不是工場
二延遲也不是您的問題 您可在家舒服坐著看電視 不須幫我忙吧
三 大家會謝謝您的 您的付出不會白忙

非常感謝您

楼主:
javascript:;javascript:;
維修液晶電視(投影機)或是測試電視面板好壞只要5分鐘!!

萬能程式的主機板特 ...
引用 楼主:

    繁體中文遙控器已完成,在測試階段,預定於1月3號發貨,一月6日或7日到台灣,買上發貨,跟各位報告進度,並致歉意,到貨馬上發貨。

网友:
........等了~~有點久了~~~~想說怎麼還沒收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拍謝,海關出現了一點小問題,這兩天應該領的到,領到馬上發貨
真的很抱歉,千言萬語還是一句抱歉

网友:
最近是怎樣....好像海關問題多多...~"~
前幾天才收到三個星期前在網拍買的東東....也是海關問題....

楼主:
年底查貨查的特別嚴,而我們這批貨因為有跟鼎科加購電源的部份,本來是已經包裝星期一要出貨了,結果他的電源室外購的,又被品保部門拉回去做48小時的老化測試,真不曉的阿六仔什麼時候這麼注重品質,跟大廠作業有保障,不過流程就是繁瑣一點,難怪同業都說交貨期要抓一個月,不過確定已經出來了,出貨提單已經有傳給我了大家放心

网友:
過年是會比較嚴謹一點 大家會了解 我不知還要匯多少錢(補差額)煩請告知 謝謝您感恩

网友:
不知道何時可以拿到~~~~~
我等著改裝萬用測試版耶~~~~~

楼主:
已於1月11日發完貨
三天未到貨的請通知,真的再說一聲抱歉,第一次跟鼎科作業,發生了許多問題,
造成大家的不便,真的抱歉,不過也感謝大家的諒解跟支持,若還要追加數量可能要等到過年後
不過小弟歸納的18條大型面板屏線,已快完成,應該於這兩天會在發一次團購,請大家繼續支持

网友:
歸納的18條大型面板屏線 ^^ 希望不會很貴....

网友:
我要編號1號和9號加運費共多少錢?帳號?

网友:
收到了...盧大....

网友:
收到了~~過幾天再下去改裝~~

网友:
收到了~  辛苦你了~

网友(2011-01-14):
新莊這邊郵局的效率比較慢
我今天才收到
辛苦啦!

网友(2011-03-22):
請問要如何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