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 512MB 不顯 維修

楼主(2010-12-15):
這片 聽說當初買 粉貴 ~..PIC -E.512MB
..拿到手 ~上電 ~挖 `不顯..想說會不會空焊
...查 少一組電壓 `那就 ~...查吧
..

有沒有台南的 朋友 要大陸濤寶 的 幫忙買一下 RT9218
惠民電腦有賣 順道 帶回來一下...QQ
或是 有多的 ~不要的 ~ ...哈哈~..
這顆 在主機板 顯示卡 有 `控制 DDR2的 電壓

6600~~哪一家做的 顯卡阿
GPU
背面
DDR 供電 跟 GPU 另一組 供電
12V 進入 MOS  沒有電壓~直接找 =控制它的 IC
RT9218 控制 的 `手邊沒有多的料件~先借別的卡 來試吧
ASUS 7300GS
檢測 MOS 沒有異常 就裝上
哈阿~出現囉 ~...TR9218 故障
....................
2.0V  有超頻哦`比一般的高.
RT9218 故障元件
它的 腳位資料 ~

网友:
可以跟我一起....最近剛好有買。
但....要等一下~~因為我有其它的貨要一起寄回來台灣~

网友:
獅王Systema 牙刷也..好用嗎..0.0
快跑

手上好像也有2~3片6600...好像也是不開..有空我在拿出來玩玩..0.0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呵呵 大家最近主機板玩膩了 都在玩顯卡 = =
迅維網有賣一本 顯卡精解 上星期收到研讀完了!

最近可能都來拼顯卡了 哈哈!

网友:
Sparkle 旌宇的顯卡...
官網介紹: http://www.sparkle.com.tw/ch/pro ... ?id=4&sub_id=58

修好有要便宜賣嗎???
有要賣的話,我先預約.....

楼主:
可以跟我一起....最近剛好有買。
但....要等一下~~因為我有其它的貨要一起寄回來台灣~ ...
引用 网友A:

水大 要買的時候在 通知一下 ~QQ

回覆 6F~~~原來是這家的顯卡阿   我也比較缺 ~PCIE 的顯卡拉 ~QQ.. 有多在賣你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