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鳥牌vg1921wm電腦螢幕無法開啟

楼主(2010-12-15):
一關機螢幕會自動的關閉(不是待機的那種關掉是完全關掉的那種)

開機後按螢幕開機鍵燈不會亮螢幕也沒反應

可是我拔掉螢幕後面的插頭(接螢幕的插頭不是接插座的)
重複插拔加上按開啟螢幕鍵他有一定的機率會給我打開

這是什麼原因阿

主機買不到1年     螢幕是鳥牌vg1621wm買嚕2-3年期間有中斷使用過

他是忽然這樣的

我電腦沒重灌過      也不是中毒喔

网友:
過保的話打開來看看內部有無元件異常

网友:
換一條vga線檢查看看

楼主:
我接我家的電視很正常的說
一樣的電源線跟vga線

网友:
PO圖上來看看!

网友(2011-03-31):
先檢查電源版 我ㄉ經驗 我有921 10台 共你試換看看

网友:
前輩的案例如下,玩玩先,有問題再說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g1921wm

网友:
連燈都不會亮:先查power,在查高壓.
power機會最大.

网友:
拆都沒拆..who know?

网友:
沒有電源燈的狀況.
按鍵的機會有40%
電源板的機會有50%
A/D板的機會有10%.

网友:
大大是不是電腦的獨立顯示卡有問題?

网友:
打開看!!影幕電源~

网友:
我是vg921m-4 情況一樣
但我換版後 狀況ˇ一樣
最後竟然是  燈管出問題....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