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廢主機板廢機殼 (已下架結束)

楼主(2010-12-15):
徵 廢主機板 一片50元←隨你拆到多爛 只要南北橋還留著即可
徵 廢機殼 一咖50元←側板不見沒差 變形了也OK 中秋節拿去考過肉也沒關係 請記得木炭先幫我到掉就好

网友:
那南北橋壞了呢?

网友:
樓主應該是要回收板中的黃金及稀有元素..

一個爛爛的機殼 50 元, 我有沒看錯..

网友:
光機殼就有50元啊~
不過版大在台中吔!!
我這裡有十幾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看錯那是要買回去兜成環保機賣我們這裡三面側板都在一個回收80今天賣了7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也可以拿來賣我50我賣80~100前提是三面側板都要在

网友:
回復  cremaker

    沒看錯那是要買回去兜成環保機賣我們這裡三面側板都在一個回收80今天賣了7個 ...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又有個問題了, 所謂的 "環保機" 是?

我真的不懂..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南北壞了沒關係只要還要主機板上就可以現在回收價蠻高我50多少數量我也可以收

网友:
將報廢的主板南北拆下另外賣一公斤8000把他跟機殼 三面側板都在還有壞掉的power組合拿去環保局賣一台我記得可以賣200多這就叫環保機

网友:
以前有請人環保回收

還拆機殼檢查硬碟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又有個問題了, 所謂的 "環保機" 是?

我真的不懂.. THKS..
引用 网友A:

    就是政府有補助款項的回收電腦3要件    電源供應器  主機板 機殼(有2面即可  比較機車的回收場會要求3面都在  左右各一片+鎖主機板哪一塊)

网友:
原來是這樣 ......

難怪最近來標報廢主機的,一定得給外面兩片側板,不一樣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台主機就要兩片側板

网友:
原來回收機有這樣的價格哦!難怪你要拆買主機板,有些回收場就開150,要不要隨你!
此地專至回收場收回機至少要
一、機豰
二、主機板
三、電源供應器
四、硬碟
其他你都可以拆了

网友:
最近我單位來標報廢主機的
居然打開清點, CPU +風扇. 記憶體. 顯卡.硬碟.主板.POWER連機殼+兩片側板都要有
有缺就要當空殼買
真是太苛了

网友:
看來在台灣還是要賺政府的錢比較容易~!!

网友:
挖真好ㄎ.......
可惜我的已經賣掉了ㄏ

只剩迷你準系統兩台你要收嗎ㄏㄏ
如果要我還是要整理一下

楼主:
大大們說的沒錯,一班路邊回收場收價主機一台150元,
練黃金離我還有好遙遠的一段距離,
而playart大大說的沒錯,南北橋一公斤(約要1百多顆的樣子)賣到對岸可以賣8000元,
劇我所聞也是如此,但小弟不是職業的回收商,沒辦法做的那麼齊全跟如此大的數量,
小弟只是一般路邊電腦組裝維修店家,只是每次朋友過來要收報廢機的時候要不是缺機殼就是缺板子,
所以多多少少加減收一點來塞,我朋友就是職業回收的了,如playart大大說的,斬南北橋賣到對岸,
所以我朋友收我這邊的機子才會說,啥都可以拆,就南北橋留給他,他就只賺南北橋左右了,
所以南北橋只要還在上面燒了也無所謂,機殼沒有兩邊的翅膀也OK^^